接受电充电问题

楼主(2006-03-05):
为了飞直机我买了3800MAH的镍氢电池,但这电池有两个接口,一个是接接受的输出口,一个是接充电器的输入口,由于没有适当的充电起可以用,想用FUTABA原配的充电起接电池的输出口充电不知行不行

网友:
当然可以,不过注意正负级,充电的时候不要用电池,你用这个充电器如果充电器是100MA的话估计得60.8个小时才可以把电池冲满

网友A:
如果充电器是100ma输出,3800的电池应该至少要40个小时才可以充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充电器是100ma输出,3800的电池应该至少要40个小时才可以充满!

可能还不够,我的3000mah的,都是充36小时的。

网友B:
请输入电池容量:     3800    mAH
请输入充电电流:     100    mA

您的电池的充电时间是: 60.8  小时

                  合:  3648 分钟

                  合:  60 小时 48 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输入电池容量:     3800    mAH
请输入充电电流:     100    mA

您的电池的充电时间是: 60.8  小时

                  合:  3648 分钟

                  合:  60 小时 48 分钟

这个结果是怎么算出来的啊,还请明示

网友:
用好一点的充电器了
我用polux的最新充电器,方便得很

网友: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如果条件好当然可以买一个几百到几千的专业充电器,
如果条件不好可以随便找一个变压器,输出最好是交流15v,然后用四个二极管和一个电解电容进行整流滤波,再买一个lm338,和一个5瓦、10欧姆的电位器,就可以做一个恒流充电器。非常好用,电流可在0.2A-5A连续可调。可对1-10节电池进行充电。充电控制为人工手摸,温度达到45度时一定要停止充电(充电电流应大于0.5C),如果全部买的话也不会超过25元。如果充3800mAH的电池,可调充电电流到3.8A,约用一个半小时就可充满。

网友:
楼上说得不错!偶4000MAH的电池用2A电流两个小时电池就热了,

网友(2006-05-13):
偶用TLP,用1.5 400来冲,2小时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