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重置450尾舵中立点???

楼主(2006-03-05):
如何重置450尾舵中立点啊???我昨天不小心也不知道怎么弄得
把尾舵中立点弄得特偏
谁能告诉我怎么重新弄回去阿
最好详细点,谢谢啦

网友:
说起来比较复杂,你有说明书最好先看看说明书,或者分以下几步:
1、把舵机拉杆放开,开发射机,然后开接收机,让尾舵机回中
2、把尾桨回中,略微向外一点点
3、再把拉杆装上
注意:检查拉杆的滑爽程度,要比较容易拉动才行,否则尾舵机一样拉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