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tebook 的 LI 电池电芯…………

楼主(2006-03-05):
请问 NOTEBOOK 的 LI
电池
的电芯,可以用在一般的电直上吗 ????
我刚刚在二手市场买了几颗电芯回来,做了2个电池组。
电池规格:Panasonic 3.7V 2200mah,每组三串,重量比原来的 8.4V 700mah重了一点点而已
油门比原来的爽了很多啊 !!
我的电直是JABO机,4in1 板,可以稳定的用这个电池吗?

网友A:
我这里拆了3个废电池,有3节是坏的,其他的还在用手机充电器冲电

网友B(2006-06-02):
二手的不要用, 大电流下容易开路。

网友B:
我用了几个, 有一些(1/3)在快冲时就完了, 你敢用来飞吗?

网友C:
把直升机拿在手里,量一下工作电流大约是多少,那种锂电最好不要超过2C,所以如果4A左右的衔停电流还是基本可以用的,不然寿命降低很快,当然,你能买到很便宜的除外,另,提供你个参数作考虑,这种电池每节内阻一般为200mΩ

网友D:
我弟一直想知道LI电电蕊的样子,请教一下楼主,如果楼主有照片让小弟看看就最好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