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比较低级的有关化学的问题!

楼主(2006-03-05):
我想问初中学的用稀硫酸置换氢气化学实验用中稀硫酸是稀释后的硫酸吗?用什么稀释?

网友:
水啊!加水啊!就象你现在一样!!!!!!!!!!

楼主:
加多少啊?不稀释的话会有什么危险吗?还有其他方法可以制得氢气吗?

网友:
各个坛子里都加啊!!!!!!!!!!!!!!!

网友:
到五金油漆店买几瓶盐酸,放入锌粒(或干电池的锌皮)就产生大量氢气(注意不要烧伤),反应后的液体叫氯化锌,是锡焊最好的助焊剂。

网友A:
一定要记住硫酸倒入水中的哈,这样才会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定要记住硫酸倒入水中的哈,这样才会安全

楼主还是翻化学书复习一下的好,弄不好会严重灼伤的,安全第一!!!

网友B:
到水的时候一定要缓慢!会产生很高的温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到水的时候一定要缓慢!会产生很高的温度的

酸入水,倒水就麻烦了

楼主:
@%^^*%^@#$%!@#  谢谢楼上提醒!我记得好像是直接加水有什么危险的!

网友C:
加多少啊?不稀释的话会有什么危险吗?还有其他方法可以制得氢气吗?

加多少啊?不稀释的话会有什么危险吗?还有其他方法可以制得氢气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多少啊?不稀释的话会有什么危险吗?还有其他方法可以制得氢气吗?

还有很多,硫酸,盐酸和铝,锌,锡等(活跃数在氢之前的)都可以。
还可以用生石灰+碳酸钠+铝

网友:
不稀释的话,金属会钝化,你会发现只能得到一点点氢气,加水后,生成的盐类溶于水中,不会阻止酸进一步腐蚀金属。

楼主:
明白!谢谢楼上各位!

网友:
记住先加水
再加浓硫酸
导致必有危险!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到水的时候一定要缓慢!会产生很高的温度的

错误!!绝不能将水向浓硫酸里到!!!只能将浓硫酸缓缓倒进水中!!!

网友:
没必要自己稀释,直接买稀酸就可以了。如果实在要稀释的话,一定要将酸倒入水中,要慢,最好还要用东西边搅拌。切记,要不会很惨的,浓酸可不是好玩的。

网友D:
硫酸加水稀释时要千万小心:水顺着玻棒慢慢加入,还要不停拢拌!决不能把硫酸加到水中!因为稀释是会产生巨大热量,一下子沸腾了,会千万硫酸四溅!!!!!!!!!!!!!!!!
不稀释不能产生氢气,至于原理自己看一下中学化学。
产生氢气也要注意,用排水集气法!
要保证氢气纯度,不要混入空气。不然非常危险!一旦遇火,顷刻爆炸!!!!!!!!!!!!!!!
建议楼主一定复习一下中学化学,不然太危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硫酸加水稀释时要千万小心:水顺着玻棒慢慢加入,还要不停拢拌!决不能把硫酸加到水中!因为稀释是会产生巨大热量,一下子沸腾了,会千万硫酸四溅!!!!!!!!!!!!!!!!
不稀释不能产生氢气,至于原理 ...

楼上说错了吧?应该是把不能把水倒进硫酸里吧?如果用水倒进硫酸里的话,万一倒多了导到浓硫酸沸腾起来,溅出来的可是浓度很高的硫酸!而把硫酸倒进水里的话,就算溅出来也只是浓度很低的稀硫酸,皮肤短时间接触稀硫酸是没什么影响的。

网友(2006-04-07):
酸入水还是水入酸??????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建议:把中学化学好好复习一下..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