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船舵和水冷套!

楼主(2006-03-05):
花了一个下午时间DIY的船舵和电机水冷套!

网友A:
很漂亮辛苦了继续努力自己动手丰足食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漂亮辛苦了继续努力自己动手丰足食哈哈哈

谢谢支持!

网友B:
水冷管缠的很漂亮!楼主从什么地方弄的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水冷管缠的很漂亮!楼主从什么地方弄的管子?

卖空调配件的地方好象3元1米,就是毛细管!大概要600mm摇一个

网友C:
弄点CPU用的导热硅脂摸在电机和水冷管中间效果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弄点CPU用的导热硅脂摸在电机和水冷管中间效果更好

好的,谢谢指导!!!

网友D:
好样的手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样的手工不错!

鲜丑了!

网友:
DIY者....手工不错!

网友E(2006-04-11):
请问是不是电机用的水冷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是不是电机用的水冷套?

是380电机的

网友:
水冷套是绕在电机上绕成的吗?接触是否可靠呢?

楼主:
是在380摇的,但要用在380上面最好用370来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