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给个建议啊。。。。

楼主(2006-03-05):
我有一个这个船。。最近想改成比例的,不知要怎么样改,,大家给个建议。。。还有那个舵要另外买个那种金属舵吗??就是装在船外的那种舵

楼主:
原配的是540电机

我要把电机换吗?
那么还有什么要加以改进???

楼主:
是否要加些水冷啊

要不要加电机的水冷系统啊??和电调的水冷。。

网友:
电机电调最好+水冷(如果要准备上多点电池跑快点的话)

改半浸不是很适合 要把后面扳子锯些``

楼主:
大家觉用全浸的还是半浸的舵好??

还有那个铜管怎么掺上电机啊??用机械调合适还是电调合适

网友A:
当然是买电变拉。。。。。。。。。。。。。。。。。。。。。

楼主:
谢谢提醒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买电变拉。。。。。。。。。。。。。。。。。。。。。

谢谢高人提醒。。。想改个半浸舵但锯开那板不好看咯

网友:
哈哈和我的船一样哦。。。我改成650电机。。。机械变。。。。16.8V电池。。。一个字。爽

网友:
直接换无刷,舵挺好的不用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