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不需要单片机的调速器原理图!

楼主(2006-03-06):
(无正文)

网友:
电子原件都是中国的型号吗?

?????????????????????

楼主:
元件都是十分普通的很容易卖!!!!!!!

网友A:
俺正帮朋友作拉烟泵电调,电路于这个差不多,只是用的4000系列的数字IC,也没有BEC部分,后级的功率驱动与前端隔离,电压可以用到40伏,拉烟泵的只需要2安电流;还有一个样品机,驱动电流100A,用了4只3803,前端隔离用了高速光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俺正帮朋友作拉烟泵电调,电路于这个差不多,只是用的4000系列的数字IC,也没有BEC部分,后级的功率驱动与前端隔离,电压可以用到40伏,拉烟泵的只需要2安电流;还有一个样品机,驱动电流100A,用了4只3803,前端隔 ...

能否上传原理图看一看??????????

网友B:
模型上能用吗?前端的三极管的B极接信号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型上能用吗?前端的三极管的B极接信号线?

对的!

网友:
这个电调我去年己发过!!还有印板图!!!!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调我去年己发过!!还有印板图!!!!

网友:
楼上的电路隔离级仅在信号端,要用在大电流场合最好在驱动级前隔离,这样可以确保前端的处理电路也不受干扰;在大电流驱动时如果重量允许,最好不要使用BEC;以前见过一款朋友DIY的电调,驱动级的参数吓死人:42伏260安,设计者自制了一级隔离光偶,光通道用了一根100毫米长的玻璃管,呵呵,那条船跑的可够快的,冲撞到一条木头舢板上半寸厚的船板生生给撞料个洞,船也卡在里面,嘿嘿,两败俱伤!
哪天抽空儿贴上那张电路图,俺的也贴上。

网友:
有刷的 还是 无刷的?

网友:
p1和p2两个电阻的参数怎么确定啊?调校起来费事吗?

网友:
光纤当时不好找啊,俺以前公司有产品用到高品质的光学材料;而且靠近一台超负荷运行的600瓦电机,光纤不一定好;

网友:
怎么没有发无刷的,而且不用单片机的

网友C(2006-04-06):
引用 楼主:
元件都是十分普通的很容易卖!!!!!!!

我本想也做一个,可在上海电子市场一问.图中TEA2453双运放一枚要价70元.是西门子产品.请问楼主.这个双运放其他有什么可代用,便宜一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本想也做一个,可在上海电子市场一问.图中TEA2453双运放一枚要价70元.是西门子产品.请问楼主.这个双运放其他有什么可代用,便宜一些的.

用lm358直接代替就行,价格大概2-3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