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的振华模拟线

楼主(2006-03-06):
按照大晶牙的做法始终不行.恼拉!把控拆开,用表量了下重新接线,搞定!

网友A:
看清楚哦,朋友!
S端子顺时针为1.2.3.4.
1为正极,接串口的2
2为信号线,接串口的7
3为负极,接串口的5
4空置

网友A:
你的串口和我的串口编号都不一样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