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船模遥控的设置问题。谢谢。

楼主(2006-03-06):
我用4通FTB的遥控控制油船。现在的设置是方向在右手的摇杆上,油门在左手的摇杆上。
为了方便,准备把方向、油门都设置在右手的摇杆上。
各位:一般是怎么样设置方向、油门的摇杆?有没有一般意义上的规律?

网友A:
我准备把油门,方向都设置在右手上,跑船时左手方便吃零食.

网友:
自己喜欢了```只要能控制  你想怎么就怎么弄

不知道你RC有没油门刻刻   我的油门在右边  方向在左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准备把油门,方向都设置在右手上,跑船时左手方便吃零食.

够酷  学习!

网友:
是啊.留个手出来抽烟,挠痒.哈哈哈................

网友:
肯定不快~否則沒時間讓你分神干那些事~~~~~~~~~~~~~~~~~~~~~~~~~~~~~~~~~

楼主:
谢谢。我准备调整为方向、油门同在一个摇杆上

网友B:
建议不要~~~船快了你会反应不过来的~~~用枪控我就敢一只手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不要~~~船快了你会反应不过来的~~~用枪控我就敢一只手控~

我也敢~就是不敢一只手比賽~隨便跑跑沒事~我和廣板還差得很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