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直接可以用游戏手柄控制的模拟器,急~~

楼主(2006-03-06):
有没有直接可以用游戏手柄控制的
模拟器
?
我电直正在邮寄中,想趁这段时间先弄个模拟器练习练习。但是这我边没有卖模拟器,无奈。
但是我有电脑游戏用的游戏手柄,USB口,有一些按键,有振动功能,最重要的是带两个摇杆(左右各一个),我觉得可以用这两个摇杆当成
遥控器
的左右控制杆来用,感觉应该也差不多吧。我想用手柄来模拟,不知道现在网上有没有这类模拟器软件下载,告诉小弟好吗?非常感谢!!!

网友A:
有是有,不过你急也没有用!以前我用北通3的游戏柄玩G2,需要解决的是:下载G2、安装G2和游戏柄驱动、找些以前的老帖找到怎么改键值、试验配置通道(对应直机的C、C、P通道),然后才能学飞,即使是天才也要玩1~2天才会,上述总共至少也要10天8天的!
急是没有用的,劝你一步步来吧!

楼主:
那现在哪里可以买到二手的模拟器?还有就是如果遥控器上没有模拟器的插口,怎么办?是不是就不能用了?

网友B:
用ps2手制玩AeroFly 什么都不用改设好控制杆就能玩,画质比G2好多了

网友C:
不用遥控器的“模拟器”没有任何帮助

网友D:
原帖由
palm
于 2006-3-7 11:43 发表
不用遥控器的“模拟器”没有任何帮助
练的就是遥控器的那种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