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10/4420谁有参数?

楼主(2006-03-06):
我发现我的里电保护板有这4410和4420IC

网友A:
4410 N型管
耐压30V
电流10A
导通电阻12mΩ
4420 N型管
耐压30V
电流12A
导通电阻8mΩ

楼主:
引用 网友A:
4410 N型管
耐压30V
电流10A
导通电阻12mΩ
4420 N型管
耐压30V
电流12A
导通电阻8mΩ

厉害,谢谢

不知道有效电流是多少?

网友A:
有效电流一般是最大电流的三分一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效电流一般是最大电流的三分一左右!!!

哦,,,明白!!

有没管脚参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明白!!

有没管脚参数???

1、2、3脚为S极,4脚为G极,5、6、7、8脚为D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