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06):
我想把我的外转子无刷改成背推的,没有螺旋桨,我用拉进螺旋桨,把
电机
与电调的电线换着接,电机反转。功率挺大,不知这样行不行?请高手指教

网友A:
听说推进式和拉进式的螺旋桨设计是不一样的,拉进式的螺旋桨产生的拉力绝大部分来自浆叶的前方,也就是说它主要靠螺旋桨前的气压降低产生拉力,而不是靠浆后方的气压升高产生推力,推进式则反之,如船用螺旋桨,所以我们看见许多螺旋桨的飞机,包括真飞机在螺旋桨后面的发动机迎面积很大,但对螺旋桨拉力影响不大,如果把拉进式的螺旋桨用于推进,则电机处在了浆主要产生拉力的前方,对螺旋桨效率影响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