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改变排气管的长度是否能达到谐振的效果?

楼主(2006-03-06):
看了一下谐振管的原理图,用音速算了一下排气管的谐振长度大概在0。3米。不只是否真的会有谐振效果?

网友A(2006-11-21):
二冲不是通常带大容积消音腔的就可以。注意因为排气温度较高,实际声速比标准状态下高,长度要经过调节决定,用渐扩形比直筒好。不过这只能简单利用谐振,要取得好的效果还是要用带有扩散段和收缩段的那种。

网友(2007-08-30):
引用 网友A:
二冲不是通常带大容积消音腔的就可以。注意因为排气温度较高,实际声速比标准状态下高,长度要经过调节决定,用渐扩形比直筒好。不过这只能简单利用谐振,要取得好的效果还是要用带有扩散段和收缩段的那种。

网友:
所以,谐振批有最粗得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