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摆尾问题?

楼主(2006-03-06):
刚买的hde的450xl,尾摆动,感度开关怎么调整也还是摆,请调机高手赐教!h56的舵机,telebee的陀螺仪

网友:
是锁尾锁不住吗?动过设备上的感度设定值吗?

网友A:
开机陀螺锁定后,此时应把尾桨螺距调整为0度,尾舵机摇臂与控制杆成垂直状。

网友:
左右摆还是????  说不清楚 ,没人能帮你。   你

楼主:
大概左右10度左右的摆动,舵机不停的动作,还有我的主电机在满点是还有骤停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机陀螺锁定后,此时应把尾桨螺距调整为0度,尾舵机摇臂与控制杆成垂直状。

就是这么调的,还是摆呀,把感度开关开到最大和最小都是一样的摆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概左右10度左右的摆动,舵机不停的动作,还有我的主电机在满点是还有骤停的现象。

我的也有骤停现象,很恼人的。不知道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有骤停现象,很恼人的。不知道怎么解决。

骤停时也会甩尾,锁尾就更难了。

网友:
建议多爬爬帖,已经有帖反映过这种问题了,最大的可能性是把连杆塞进垂直尾翼的孔里,导致阻力很大,试着脱出来在调整

网友:
我来告诉你吧

如果不是尾旋翼机构的问题的话,就应该换一个好的舵机试试。舵机有问题的话,也会来回摆尾,调感度也没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