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做个虎1和M26的金属炮管有人要吗?价钱多少合适?

楼主(2006-03-06):
觉得虎1和M26的炮管不合比例,想用铝合金做个虎1和M26的金属炮管,由于单件价格高,顺便看看有没人要,
单选投票, 共有 20 人参与投票
21.88% (7)
3.12% (1)
6.25% (2)
68.75% (22)

网友:
我要M26的,价格50以内能接受,最好是7075+CNC(开个玩笑),比例要准,别弄的四不象就可以

网友:
我要Tiger I,20隻.價格就請您給個優惠價.謝謝~

网友:
我要M26的,50以下可以接受,最紧要比例准

网友:
什么时候能做出来,表面是喷漆还是阳极硬化

网友:
表面最好阳极下  内径最好是 6.03的

网友:
6.03内径的话只能用SIIS或者更好的蛋了,不然就等堵蛋好了.......6.05即可,关键是看内表面加工精度和挠度

楼主:
找了好久都找不到内径是6.05的铝管,7.0的就多的是,不知到哪里有6.05的铝管卖哦

网友A:
可以采用内外管双层的结构,只出外管就可以了(内管可以自己弄,比如PDI的)这样可以更好的和原车匹配,尤其是有HOPUP装置的,没有内管无法安装的

网友:
我要!

价格50以内就可以,比例要准确,同意9楼的意见。

如果管内径能精确加工最好,不能的话也不强求,关键外观比例准确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采用内外管双层的结构,只出外管就可以了(内管可以自己弄,比如PDI的)这样可以更好的和原车匹配,尤其是有HOPUP装置的,没有内管无法安装的

和我的想法一样,到时候备些料来试几个看看

网友:
加工精度

不知道金属炮管内表面的表面光滑度能达到 零点几?

网友:
引用 楼主:

和我的想法一样,到时候备些料来试几个看看

我先预定一个M26的哦

网友(2006-05-08):
作出来了吗,怎么没消息了?

网友(2009-12-19):
我要3个虎1的!!!1个M26的 价格你开!!!!Q123889077   电13866220700

网友:
會有塗漆嗎?? 如果有, 也給我留一支M26的....可我在香港.....我可以支付寶付款但寄貨會麻煩嗎??

网友:
做出来啦没有我要两个虎1的一个M26的

网友:
最好可伸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