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做了个小飞机。。。现在发上来。。大家帮看看哈

楼主(2006-03-06):
KT板+轻木。。。不过重量到了95克这样。。。翼展130CM..机长85CM(加机头88CM)。。主要想滑翔用。。上单翼尾推。。。不晓得行不行。。

垂尾的那个方向舵忘记上了。。。机头还没做。。。。全开的KT板只用了1/3不到。。划算啊。。呵呵

楼主:
现在在考虑是不是把两个平尾连起。。。这样强度也好点。。

网友:
我也考虑这样做.尾巴是倒的V字形!!!/.....

楼主:
像那个无人机那种??呵呵~~等这个飞成了,我也准备做那种样子的~~嘿嘿

网友:
什么翼型?滑翔性能好吗?  ?  ?  ?

楼主:
不知道。。。。全凭感觉做的。。。。。。。不好意思哈。。-_-||||||。。。。。。

网友:
早想这么做了

但是一直怀疑平板机翼滑翔性能大打折扣,所以实在没有下手.国能能买到的,基本上是5MM的KT板,想做出翼展大但是翼玄窄的机翼,始终还是没有信心
另外,如果此机是前拉的,建议把平尾连起来,如果是后推的,建议做倒"V"型尾

楼主:
我就是用5mmKT板做的呀~
在没装尾翼的时候滑翔性能非常不错,装了尾翼屁屁稍微有点重,不过我觉得舵机电池一起上了之后应该就没问题了。。。。

“如果此机是前拉的,建议把平尾连起来,如果是后推的,建议做倒"V"型尾”
。。。这样啊。。为什么呢?我想用后推的,但是不知道连起以后效果怎么样。。。好疑惑啊。。。现在设备都还没到,我也不能试飞。。。55

楼主:
还有。。。现在想弄个比这个更短一点的宽扁机身。。。。。飞的时候应该更加稳定点吧?

网友A:
尾杆可能受不了力,建议加强一点哦.....

楼主:
我也是觉得。。。原本打算用5mm厚的。。。慢慢慢的变成3mm不到了。。。55
所以我才在考虑要不要把平尾连起呀。。。
谢谢指教~呵呵~^_^

网友:
滑翔机吗。。。。。。。。。。。。

我靠 了  字数~~

网友:
关注。等继续上图。
字节字节字节字节字节字节

楼主:
抱歉。  由于手头已经无米。。。所以试飞要到下个月了。。。。55555。。。不好意思哈。。。

顺便造另一架。。。。^_^b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尾杆可能受不了力,建议加强一点哦.....

对,细长的尾杆的柔性变型会把舵效化没了或者打乱,连起来会好一点,估计非空心碳管不能胜任,玻纤渔杆怕还不行,要不尾翼别带舵面,用其它方式操控

楼主:
正在考虑是否用V尾。。。但是还是不太明白V尾的工作原理。。。而且这样投资会增加吧??^_^b

网友:
没有翼型做滑翔机总不好。字节字节字节字节字节字节字节字节字节

网友:
好啊!!!,支持自己设计制作飞机!!!!!!!!!!!

网友:
1米3的飞机还叫小飞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