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陀螺仪改装的疑问

楼主(2006-03-06):
我前一段时间搞来一只GWS的PG-03
第一次接触陀螺仪
发现这款陀螺仪的工作原理是:在陀螺仪发生转动时会给舵机一个信号,控制舵机做某个恢复动作,但是这个动作是在陀螺仪发生转动的过程中才会发生,但是当陀螺仪的转动停止后就会控制舵机回中,且不论现在陀螺仪是否发生过位移。
我的想法是,可否改造或制作一种其他的陀螺,在陀螺仪位移后仍会使舵机保持刚做的恢复动作,直到陀螺仪恢复原位。
请大虾们指点:
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这就是所谓“鸡头锁定式陀螺”的基本原理。
陀螺仪的基本核心都是“角加速度传感器”,那个PG-03所作的工作是对角加速度进行一次积分,得到的是角速度信号。当陀螺探测到有角速度时,就会对其进行修正。
而机头锁定式的是对角加速度进行二重积分,得到角位移信号。当探测到有角位移时,对其修正。
像401的都是后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所谓“鸡头锁定式陀螺”的基本原理。
陀螺仪的基本核心都是“角加速度传感器”,那个PG-03所作的工作是对角加速度进行一次积分,得到的是角速度信号。当陀螺探测到有角速度时,就会对其进行修正。
而机头锁 ...

网友(2007-11-04):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所谓“鸡头锁定式陀螺”的基本原理。
陀螺仪的基本核心都是“角加速度传感器”,那个PG-03所作的工作是对角加速度进行一次积分,得到的是角速度信号。当陀螺探测到有角速度时,就会对其进行修正。
而机头 ...

早就有人拆过PG-03了,PG-03里只有一个角加速度传感器和一片LM324运放
传感器判断角速度输出电压信号,通过运放比较产生PWM脉宽控制信号
仅此而已,连MCU都没有
GY401里是有处理器,也有处理软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