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简单易制的电量指示器

楼主(2006-03-06):
从今日(3月12日)起,停止送板,请各位不必再发短信,谢谢。
------------------------------------------------------------------------
截至今天,凡PM地址的朋友每人都发了10块板子(PM其他消息我没有理会)。收到板子的朋友请认真看15楼制作说明,尤其是电阻阻值的设计,直接影响使用效果
--------------------------------------
电量指示器对于电模挺重要的,在镍电时代,这东西没什么可能做准确,到了锂电时代就好办了,简单的电压指示就能作为电量指示,这全归功于锂电良好的线性放电特性。
坛子里用LM3914的指示器不错,可惜这东西没有贴片件。上周cxminger送给我一个LM3914的电量指示器,很好用,可惜由于设备失控飞走了!刚好我自己设计的板子在cxminger的大力支持下也到了,今晚开始调试。
电路实用4比较器LM339,加上一个常亮的LED,构成5段显示,为了兼容2~3组锂电,我首先将电路电压稳定在3.6V,然后用电阻分压,构成基准源,接着就是简单的比较驱动LED了,板子做好后1cmX3cm,厚度5mm左右,全部都是贴片元件,重量是2g(我称了4个,共8g)。
cxminger很热心,帮我做了能有200片PCB!估计我怎么也用不完了,有感兴趣的朋友可留贴联系,赠送。
一大堆板子
焊好了4个(由于缺LED,还有2个没有焊灯)

楼主:
为了方便固定,就先不掰开,焊好再掰开。
这是一个成品,电池充满了是这样的,5灯全亮,由于没有绿色LED,就这样了,等下次拿到绿LED再换啦

楼主:
焊了一个平衡充的接口,一个成品出厂,我的第四架纸飞机就用它了!

网友A:
不错哦,支持原创,支持DIY
贴片的LED可以去电子城或手机维修配件那里找,很便宜的
最后,我比较感兴趣,想收2套,不知道能否成全

楼主:
本楼原先为制作过程,为避免误导大家,特删除,请看15楼。

楼主:
楼上用如花做头像的朋友,焊成品太累,我没法送,PCB免费赠送,PM地址,我寄。我弄到的贴片器件还都是0603封装的,小啊!板子上布的是0805的。
如果各位拿到PCB,实际制作要注意2点:
1、PROTEL自动走线时可能我误操作还是怎么的,少了一根线,所以需要飞一根线从LM339的3脚到地
2、厂家做板时字的位置调整了,搞得R12字乱放,而且的2字和其他重合,看起来跟R1似的,大家注意LM339那面是真R1,U2边上那个是R12,而且R12的字位置也放错了,正确的识别方法是:R11字样上面电阻是R12,下面的电阻是R11(上下以字的正倒为准)

网友B:
我也申请,还有送吗..........

网友C:
支持楼主!可惜指示灯就得五个,如果用LM3914有十个那就爽多了!

楼主:
PCB有的送,好几百片啊,能弄到贴片元件的朋友都可以拿几片,呵呵。要的朋友请PM地址,暂定1人送5片吧。
TO:8楼兄弟
5段当然是少了一点,但实际使用时,即使是10段的,我们也只关心临界的那个灯,而不是所有的灯。其实电量指示只要3段就可以了:满电、半电、缺电。

网友D:
楼主,我想要五片,能帮忙配好零件吗?我可以自己动手焊的,贴片元件数量少好难买的,我可以付材料费。
ouzhenzhong@21cn.com
,谢谢!

楼主:
本楼原先为制作过程,大家看看即可,最终请看15楼。
-------------------------------------
贴片配起来很麻烦,我不可能有这个精力,请其他朋友帮帮忙吧,板子我就奉送了。
昨天用了一个晚上,工作正常,不过各个灯亮度不匀,仔细调整,发现最末一个灯直接接地,少了运放,会亮一些,同时把其他灯拉暗,因此在板子上刻断线路,再搭锡,这样亮度就很匀称了;同时,这个电路根本不需要电容滤波,原先是习惯了放一个,呵呵,实际我根本没有焊,所以新电路也去掉了,最新的电路为:

网友E:
你们要的贴片可以在电脑相关的废旧电路板上找到,我看见不管MODEL还是硬盘、光驱的电路板上都有许多的103、102等等的电阻和相关电容,0805的,硬盘、光驱上基本都找得到339运放的,就差431

网友D:
感谢楼主送我板子!
感谢楼主送我板子!

楼主:
制作指南
3月10日最新提示:
经实际使用,发现电调在6.5V左右就开始咳嗽,而且稍微一用电就会跌落到8.4以下,因此原先电路设计的6.44 7.08 7.73 8.37 四档指示电压是不合理的,最高和最低的两个灯基本没有用。为此,将R1和R5从10K改为15K,这样指示电压为6.73 7.18 7.63 8.08,4个灯都有用了!
请大家千万看清楚
将R1和R5从10K改为15K
。
--------------------------------
初稿:
由于是第一轮板,很多地方考虑不周,需要修修补补
制作注意:
1、LM339的3脚要用线飞到图示过孔那里
2、C1不要焊!
3、R11 R12如图所示,不要被板子上的文字误导
4、切断和搭焊是为了让LED亮度均匀,也只有切断、搭焊后才是最新的线路,否则是老图的线路。
该电路适合8.4V锂电,如果做11V锂电,需要改动3个电阻:
1、R14=220欧
2、R6=50K
3、R7=10K
(R6 R7的取值为5:1即可,比如5K和1K)
比较理想的取值如下:

网友F:
顶起,我和我朋友一共来5片可以吗,元件我自己找,谢谢,地址PM你哈

网友G:
顶起 我今天刚刚订购的电池 还没有充电器 正在寻觅买一个 电路我还略懂 楼主送我两片好吗
ziyoudj@eyou.com
QQ:345615031

网友H:
我也想要也送我2个吧。
GH7UP@163.COM
谢谢!

网友I:
感谢楼主。我也想要PCB。详情请收短消息。

网友:
我也需要 怎么送啊~~

网友J:
楼主,能不能代购元件?我也想要。

网友K:
我也要啊!!!!!!!!!

楼主:
1、首批PCB已发,每人10块
2、代购元件抱歉,无法做到
3、这是电量指示器,不是充电器
4、第二批明天发

网友L:
顶一下,我想要用在11.1V锂电上,能给我几片吗?元件我自己找.谢谢了.地址我发短信给你了.

网友M:
不错啊 这个太棒了 我的QQ392956990
呵呵

楼主:
PCB又发一批,大家请注意,由于电阻值稍有偏差,因此电量指示不是那么精确,不过昨晚外场指示足够了,如果按照图中的参数,剩下2个灯时就应该收工了,因为无刷已经开始喘了,呵呵。
我准备调节参数,使得剩下一个灯时才收工。

网友N:
我也来顶起!!!!!!!!!!!!!!!

楼主:
欢迎大家顶帖子,不过看贴容易忽略,要的话PM地址给我,其他各种方式我就没有精力一一处理了。制作请看15楼。

网友O:
已经PM地址,还有送吗??????

网友P:
已经告知了,送几块吧

网友Q:
还能送么?我也要几片,谢谢
crybabyyang@hotmail.com
QQ 29121934

楼主:
已送出一堆,邮费花掉无数啊。。。即将截止。

网友A:
我是如花! 来迟了,还有吗?

网友D:
感谢楼主, 刚刚收到您寄来的PCB了。

楼主:
焊接记得仔细看贴哦,板子毕竟不成熟。

网友O:
还没收到,先帮顶。。。

网友R:
实在不明白楼主在干什么!
实在不忍心骂楼主,但是不能不骂,这么好的事情,应该是在邮费自负的前提下进行的,你好人做到底怎么行!搞的现在你烦恼了,我等想要的都没的要,心情都纳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