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C-1枭龙 机身切割完毕机翼做好,开始打磨机身,设计设 ...
FC-1枭龙 机身切割完毕机翼做好,开始打磨机身,设计设备位置,20楼新图

楼主(2006-03-07):
晚上花了1个小时拼图、量尺寸,用RCcad做的,共用了4个机身,到后面偷懒了,进气口没有分开做,效果不是特别理想;本来想模拟截面的,发现Rccad根本行不通,看来还是不能偷懒,学AOTOcad去…
开始切割机身了,因为第一次,生手阿,呵呵,果然不能一刀成名,第一次切的效果很马虎
不过切割的效率还是很高的

网友A:
什么时候开始施工 。。。。。。。。。。。。。。。。。。。。。。。。。。。

网友B:
我等着看作出来的效果!爽阿!!!!!!!!!!!!!!!!!!!!

楼主:
AotoCAD还没学会,纸上作图吧,网上的广为流传的3视图正视部分是错的……比实际的小了一号,看了N多图片,终于基本定型了,下一步是,把机头部分的图纸完成、选择翼型,设计机体分块,机翼部分:单纯的泡沫机翼担心强度不够,想用切割KT板,碳棒加强,泡沫切割翼型后粘贴上去作;机翼部分机身上下分块;

楼主:
图片看不到刷多几次,北方网的破像册…

网友C:
厉害哦。。。。比我画的图纸专业多了~~哈哈

网友D:
愿早日做成“真”机并爽飞

网友E:
楼猪很专业啊,我得CAD都忘光了。哈哈

网友E:
FC1的4号机的进气口作了改进,希望能作出来。

楼主:
近段时间比较懒,天气潮湿…人很郁闷,什么也不想动…不知是否为“春困”
昨晚终于动了一下手,完成了“二恶英”产生器/泡沫切割器

网友F:
赶紧做,我要看成品!

网友G:
老大,是"AutoCAD"!

楼主:
开始切割机身了,昨晚做测试,开始切割机身中段最简单的部分
机身是用3块泡沫粘起来切的

网友H:
顶,什么时候能飞啊?????????????????

楼主:
昨晚继续,机身切割完成70%,预计长120cm,机身直径22cm,现在70%机身全重75g

网友I:
楼主能把过程上个图麽??好让我们新手学习学习

网友J:
比我快,我的BF109还在等合适的油漆啊,郁闷

网友K:
想问一下,这么厚的泡沫板在哪里弄得?找了好久都找不到,想买都没地儿买去

楼主:
引用 网友K:
想问一下,这么厚的泡沫板在哪里弄得?找了好久都找不到,想买都没地儿买去

3帐4.5cm的泡沫板拼起来的

网友L:
引用 楼主:

3帐4.5cm的泡沫板拼起来的

要是粘泡沫板时,两板间夹一层尼龙纱布,很难想象强度高了多少倍,找最薄的布料增重不多的,尼龙熔点低,应该不影响热切.

楼主:
引用 网友L:

要是粘泡沫板时,两板间夹一层尼龙纱布,很难想象强度高了多少倍,找最薄的布料增重不多的,尼龙熔点低,应该不影响热切.

我有玻纤布,可以在夹层加玻纤,应该强度高很多,不过要在切割后再粘

楼主:
来,上新图了

1、由简入难,因为人懒不想动手,回来先把机翼做出来给自己点动力

2、这是做好的2副机翼,第一架飞机准备不上设备,加配重拿来丢的测试机,所以做多一片机翼,留个种,要不又偷懒不做了,注意,加了大边条,4号机以前的都没有这么大的边条,据说可以提高大迎角机动性

3、先称一下好轻阿,才130g

4、3片45mm粘合泡沫的好处,KT板直接从机身穿过要不这样,固定机翼是个非常大的难题

5、装起来看看,满足一下原来我真的是个天才,哇哈哈哈哈

6、来根碳棒,空芯的,重12g

7、尾翼,垂尾也做好了,称一下160g

8、把机身机尾巴装起来看看,在满足一下

9、继续,换个角度,做着做着就停不下来了

10、中间省略一段约花了1个半小时的切机头过程,机头毛胚出来了,供大家仰慕一下(炸了会贴出来给大家瞻仰的)

11、小小换个角度这个角度是最漂亮的

12、机头的毛胚,呵呵,还没打磨的,有点不敢恭维吧,考虑到机身的曲面和光滑过渡,接点都是稍微做大了点的,留着打磨,要不机身就会变得很直很生硬了,最直接的就是机头,注意,切割的时候,机头不是直接到一个点的哦

13、打扫战场,再摆出来自恋一番

网友:
即以颜色要能统一就更好看了

楼主:
第一部机子,可能不会做涂装了,估计都是摔烂的多,试验机

我没飞机像真机,更没飞过后推的,有点压力,呵呵

机身目前空重190g,打磨后可能会在185g,翼展80cm,长120cm,翼面积19dm2,预计上完设备电池,全重会在550g以内,动力初定普及外转子(想按大家都能飞的标准上动力)

预计动力及重量为:

2408-21+18A+GWS8043=80g
电池:11V垃圾锂电1500ma(760ma的3串2并)。能持续放到10A电流就行了,这个比较重=130g
接收:FTB 6通=40g
舵机:2、3、4个都有方案,暂时考虑用3个(未来考虑用2个加副翼混孔,升降舵全动式,不知道舵机顶不顶得住),副翼2个,尾翼一个=3X9=24g
电线=20g
空机/胶水=220g

全重为:80+130+40+24+20+220=514g,加上喷涂不会超550g,翼载荷29g/dm2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部机子,可能不会做涂装了,估计都是摔烂的多,试验机

我没飞机像真机,更没飞过后推的,有点压力,呵呵

机身目前空重190g,打磨后可能会在185g,翼展80cm,长120cm,翼面积38dm2,预计上完设备电池,全 ...

14g/dm2???翼面积就算包括平尾和边条也很难有40平方分米吧

楼主:
上底2dm,下底8dm,高3.8dm

计算为:[(2+8)X3。8]/2=19dm2,哈哈,算错了

翼载应该是28左右

网友:
做的好热丝切割泡沫要注意通风哦,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干脆雇我去给你当试飞员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底2dm,下底8dm,高3.8dm

计算为:[(2+8)X3。8]/2=19dm2,哈哈,算错了

翼载应该是28左右

不是做错只是算错就不要紧啦,这个布局14克的话放个屁都会掀翻,祝爽爽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