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儿有卖小型的球头和球头扣?不多,10套以内,自己diy用

楼主(2006-03-07):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
不大明白,小型是多小?没有型号尺寸不好买的吧............

网友:
找休斯吧!他有,到商家区看看!字节!字节!字节!字节!字节!

网友:
小型是多大啊 ,谁知道

小型是多大啊 ,谁知道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我自己做点小东西,连杆2mm左右,休斯的球头正合适

好像休斯的网站上没有配套的球头扣
请问谁有?

网友:
是这个东西吗?

网友A:
加 我 模型上有黑鹰的, 18+18 ,共十套

我也想买点 把 Zoom400升全球头!

还有个问题,买了球头和球头扣后中间的 连杆又该怎么弄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加 我 模型上有黑鹰的, 18+18 ,共十套

我也想买点 把 Zoom400升全球头!

还有个问题,买了球头和球头扣后中间的 连杆又该怎么弄呢?

是啊!
我找遍了刃具市场也没买到M1,M1.2,M1.5的板牙,最小的是2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啊!
我找遍了刃具市场也没买到M1,M1.2,M1.5的板牙,最小的是2的。

板牙 是虾米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牙 是虾米东西?

套罗纹的

网友C:
可以自己作,但效果得看手工

选大小合适直径的带胶皮的导线,取下一节胶皮,在一头切缝,另一头打孔,再割些缝套拉杆就行了,有空我发我作的给大家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选大小合适直径的带胶皮的导线,取下一节胶皮,在一头切缝,另一头打孔,再割些缝套拉杆就行了,有空我发我作的给大家看。

这位老哥说的是什么? 拉杆吗?

上面说的我没太懂。。。

网友:
商城有!!!!!!!!1

网友:
看照片,我自制的球头扣,拉杆可用大的曲别针作。

网友D:
听说修表的那里有m1。5的板牙,去问问吧。我老爸告诉我的。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听说修表的那里有m1。5的板牙,去问问吧。我老爸告诉我的。呵呵~~~

谢谢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