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买个450玩,推荐个配置,

楼主(2006-03-07):
打算买个450玩,推荐个配置,现有FF6,GY240,一直飞油机,水平也就是飞飞航线,4面停停,最近场地难找了.老婆嫌油的脏.大虾们推个配置,价格不要太高,电池要买几节才够飞个一上午.

网友:
一块电池最多15分钟,还是比较好的电池,你自己算吧:)

网友:
好好飞 配4个56 飞机飞se 其他的用240  ff6好像不行 没ccpm  电池用鸿飞20c 2块  保证你爽

网友:
參考一下我的意見

目前用5個亞拓原廠13c 1900mHa 的電池,基本上可以飛1~2小時,包含調整設定,電直的好處是便利性高和場地限制性小,我一般都是晚上在大樓的挑高大廳飛,方便,
450是屬於培養技術的優良機種,還是搭配好一點的控,這樣比較享受(我用FF9)
配件的選用也要考慮一致性,否則一開始用還好,用久了有可能損耗高,給您參考
希望對你有所助益

网友:
飞一个上午的电池价格是天文数字,感觉上有5块电池就已经足够.
FF6没有用过,不知道支持不支持CCPM,否则长期飞建议买450SE.
一般飞买450XL HDE.(FF6可以支持),但感觉塑料的会在一段时间后老化,后期会出现各种问题,我的HDE就是如此,现在还没有搞好.
舵机我只用过2种.GWS和HITEC,感觉飞航线用GWS就已经足够,寿命还是令人满意,但许多朋友都说不好,但我用在PITCH的舵机使用超过700架次还在服役,舵机的寿命和安装质量关系很大.GWS的6g舵机的寿命普遍不长,经常无故损坏,不建议使用,建议买NARO +F H/BB.HITEC的HS56不错,但我只用在尾巴,现在还感觉不到有什么不同,感觉性价比偏低,另外齿轮价格也贵,GWS就便宜很多.

网友:
ff6可以控CCPM的450哦,偶现在就在用住,控450XL(CCPM)足够了,

米多的可以用FF9或者9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