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翼机是不是比单翼机升力大?

楼主(2006-03-07):
请问,如题目,呵呵,不知道是不是这样,两者的操作性能有什么不同?

网友:
升力大小要看翼型!在相同翼型的情况下,双翼升力肯定大于单翼和稳定一些,但速度相对会慢些!
如果是KT3D的话就不用说了

网友A:
楼上的说出了我的心声,也说出了我压抑许久的感情!终于够了20

网友:
我也来听讲。
字节字节字节字节字节字节字节字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说出了我的心声,也说出了我压抑许久的感情!终于够了20

刚刚学到三个代表就够了

网友:
我就认为双翼机是一种古老的、在当时技术条件下迫于无奈的一种设计。

以前的动力装置不能提供很高的飞行速度,材料和结构技术都处于萌芽发展阶段,双翼甚至多翼重叠的方式能够以比较小的翼展和速度提供足够的升力令飞机飞起来,于是就成为一个时期时髦的设计。重叠布置机翼能使上翼下面的气流用于加速下翼上面的气流,可以在低速条件下产生很大的升力,同时翼面之间可以拉很多的抗剪力钢丝,使机翼不那么容易折断。。。。。
而现代动力装置都能提供比较好的推力,甚至超过飞机本身的自重,各种新材料和技术使得飞机结构更牢固合理,在这种情况下多翼重叠的缺点就远多于优点了,光是翼面之间的干扰阻力就严重妨碍了速度的进一步提高。
飞机要在天空飞,就要解决推进、举升和控制的问题,减少阻力,增加升力永远追求的目标,可以说气动布局决定飞机飞行性能,动力和控制装置甚至可以反映一个国家的科技工业水平。
现代的动力装置、控制系统和材料技术已经允许我们作更多的飞行尝试,何不放开自己的思维,展现自己的创意呢?

网友:
说得好,见解独到。
不过毕竟是模型的话,还是飞慢点好

网友:
现在的3D飞机可以做很漂亮的吊机和翻滚动作,可以反映操作者的技术非常高超,

令人佩服。但也说明飞机只是利用了螺旋桨的气流偏转,实际的可用迎角并不大,反而在很多人眼里土八八的练习机真的能做大迎角(可以有十多度)的飞行,而且很省动力,同样仰角和油门情况下的3D机肯定挂了。

网友:
为了升管,灌水。冲啊!

网友:
你旺我旺大家旺,大家一起旺!!!!!!!!!!!!!!!!!!!!!!!!!!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冲

三天内诞生新元帅

网友:
我看                           有可能!!!

网友:
自从有字节限制之后就多了许多                                                         !!!!!

网友:
看来灌水升级的还不少,我也灌一回,不过我好象再灌也升得慢。

网友:
升力增加了,阻力也增加了,如果想飞机的速度很慢的话,就用双翼机!

网友:
速度慢对于学习来说是一个优点啊,各位觉得呢?

网友:
要想慢的话就玩3D吊,何时何地都可以吊机,绝对够慢的,慢慢玩。

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