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调整车床?

楼主(2006-03-07):
刚买回车床今天扯东西的时候发现手轮旋转的时候有些间隙,要怎样调节呢?
我知道上面几个手轮拧紧螺丝就好了可是下面这个手轮不知道怎么调节...

网友A:
呵呵,好兄看来你还真实门外客,这个手轮必须有点间隙,好可以调整尺度旋转刻度盘,如果一点间隙也没有,刻度盘就旋转不动了,怎么对刀呢
本身车床的设计这个手轮就是一侧固定,里面是与尺条相齿合的齿轮,一点间隙没有就会转动困难

楼主:
这道也是,不过别的手轮都是拧紧螺丝就好多了可是这个手轮怎么差这么多呢,都快差出3个格了!

网友B:
齿隙≈0.9mm,新机是大了一点
查一查溜板齿轮键条和紧定螺钉等配合是否松动,如果没有那就是齿隙带来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