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

楼主(2006-03-07):
我的发动机转速忽高忽低。遥控器上油门处于中高都是这个现象。请问各位高手是为什么?

网友:
我也是啊

网友:
发动机真难搞!气的我的不搞了!!!!!!!!!!!!!!!!!!!!!!

网友:
检查油箱是否密封不好,有漏气现象,油路不畅.还有就是燃油不纯或含水量高都会出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发动机转速忽高忽低。遥控器上油门处于中高都是这个现象。请问各位高手是为什么?

油针没调好!按调发动机的步骤一步一步的调!会调好的!并不麻烦!

网友A:
我发现好多新模友调发动机没有耐心,使发动机很难启动且不稳定,而造成摔机,要特别重视发动机的调整,多看有关的帖子,多调取得经验,其实你按正确步骤调好一台发动机,就会取得经验,就会越调越精!关键是正确的步骤。
先粗调,使发动机进入调整状态:
    1、先将主油针预开1.5---2圈;
       副油针,(要是新机就不要动;调乱的副油针先调到中间位置)将凤门全开,从进气口看,调  副油 针尖与喷油口齐平;
       将风门半开,启动发动机预热一两分钟。
    2、全开风门,逐渐关小主油针达到最高速,再开大三牙;
       再调低速,将风门关小到最低稳定转速,调副油针,使最低转速进一步稳定,进一步降低,达到很低的稳定转速,这时的发动机有温定的高速和很低而稳的怠速!正明粗调完成。
       但这时中速和突然开大或关小风门不会正常,(不稳定或熄火)这就是要在细调中要解决的问题。
细调:发动机的低速副油针起主要作用,高速主油针起主要作用,中速时两油针的作用各一半儿,就是说中部有一交接点,细调就是要调这个交接点。
    1、交接点靠下就会中速贫油,转速上升会伴随咳嗽(回火或叫断火)严重时就熄火。这时要开大副油针20--45度,关小主油针一格,使交接点上移。(一般地说要调两三遍)。
    2、交接点靠上就会中速副油,开大风门转速不会立即上升要延迟一会才上升(反映慢,跟随不良)这时要关小副油针20--45度,开大主油针一格,使接合点下移。(两三遍)。
注意细调时主要调副油针,要细致!到最后经确到10--20度的调整!主油针只做微量配合调整。总的来说在粗调正确的基础上,两油针相反,一个增大另一个就减小。
     最后达到高速凌厉;怠速低稳;慢开,急开风门跟随良好,飞起来怎麽折腾,怎麽耍都不带灭火的。
      再有调好的发动机极好发动,手一拨儿就着。
      调发动机这关过了,飞行的乐趣就来了!调吧!调吧!调好了就会溶化在蓝天里!

楼主:
好象论文好难懂啊。谢谢你啊

引用 网友A:
我发现好多新模友调发动机没有耐心,使发动机很难启动且不稳定而造成摔机,要特别重视发动机的调整,多看有关的帖子,多调取得经验,其实你正确步骤调好一台发动机就会取得经验就会越调越精!关键是正确的步骤。
...

。。。。。。。。。。。。。。。。。。。。。。。。。。。。。。。。。。。。。。。。。

网友:
嗨!标点没点好!还丢字!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
检查油箱是否密封不好,有漏气现象,油路不畅.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经典呀,我这几天正在为这事发愁呢,我试试这办法管用不,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老兄,我按你的方法调了之后,机子发动着了,可是熄火之后再怎么弄也发动不着,我觉得热车应该好发动呀,汽车就是这样,不知道甲醇机为什么会这样?给指导一下,好吗?不胜感激!!!!!!!!!!!!!!!!!

网友:
二行程发动机的通病,热车不好着,可以准备点酒精给热车缸头强制散热,这样就不用等了。或者买一个启动机,热车冷车一个 样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楼上的朋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