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FF9遥控器中401陀螺仪的设置

楼主(2006-03-08):
今天刚拿到GY401陀螺仪,但关于他的设置有好多地方不太明白,望高手赐教
401陀螺仪中文手册
锁定模式的调整
   1 尾舵摇杆保持在中立点的位置上,将遥控器的感度开关在 1 秒钟内快速切换 3 次以上,最後须停於锁定模式.
   问:a  遥控器的感度开关在 1 秒钟内快速切换 3 次以上  此时接收机是否处于打开状态
      b  如果是打开状态那么快速切换动作在接收机刚通电,陀螺仪处于自检状态做还是等自检完成后做
   2 切换飞行模式开关,执行各种飞行模式的动作後,观察状态指示灯的灯号,若灯号恒亮则为正常,若灯号闪烁二次,则表示中立点已经偏移,
   问: a  切换飞行模式开关 是否是切换锁定模式和非锁定模式
       b  在非锁定模式状态指示灯是常灭的,但在切换到锁定模式后状态指示灯是常亮的,不过做俯仰倾斜等动作时状态指示灯闪烁,这样是否正常, 是否是不管做任何动作状态指示灯都不应该闪烁

还有我用的是FF9 舵机是HS56的
在感度设置中AVC和NOR是什么意思?大家用56舵机是延迟设多少?锁定模式中感度在多少?
望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
原廠回應

技術人員的回應:正常情況下是會閃的。
吉米

楼主:
看来打舵时是要闪的,谢谢了

网友:
我的GY401正常飞行时打尾舵指示灯是闪,不打舵时常亮(锁尾模式),

网友:
我的新舵螺儀還沒開封

我的新舵螺儀還沒開封(現在還掛在交易區沒人要哩。)
我問問我的好鄰居(原廠的技術人員)他們回答後給你回應
吉米

楼主:
下次飞的时候帮我看一下,谢谢了.  陀螺仪初始化后你打任意舵试试,指示灯是否闪烁

网友:
我倒沒注意

引用 楼主:
以上应该是陀螺仪初始化时的指示,那么在正常飞行时打任何的舵,指示灯是常亮还是打舵时闪不打舵常亮(锁尾模式)

我倒沒注意

楼主:
以上应该是陀螺仪初始化时的指示,那么在正常飞行时打任何的舵,指示灯是常亮还是打舵时闪不打舵常亮(锁尾模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資料看了,就是这个资料中的锁定模式的调整部分不太明白

大家用401陀螺仪使用锁尾模式情况下打任何一个舵机,陀螺仪指示灯是否闪烁?

灯号显示         陀螺仪状态
快速闪烁         表示开启电源後,陀螺仪正在进行资料初始化的程序。
恒亮         表示陀螺仪位於锁定 ( AVCS ) 模式。
熄灭         表示电源已关闭或陀螺仪位於一般模式。
慢速闪烁         表示陀螺仪没有接收到由遥控器所送出的尾舵控制讯号,此时尾舵伺服机无法操作。
间歇闪烁         表示在一般模式下开启电源,此时陀螺仪无法正确地执行资料初始化的程序。请将遥控器的陀螺仪感度开关切至锁定模式,关闭接收机的电源再重新开启。
闪烁二次         表示在锁定模式时,目前接收到的尾舵控制讯号与储存在陀螺仪的中立点讯号不同。下列二种情况皆会出现此灯号∶
•        正在拨动尾舵摇杆。
•        尾舵的中立点已经偏移,必须重新设定中立点。
闪烁一次         表示重新设定尾舵的中立点。将遥控器的感度开关在一般模式与锁定模式间快速切换至少 3 次,最後须停於锁定模式。当灯号熄灭後,尾舵的中立点已经重新设定完成。

希望能解決你的問題
吉米(以上的資料存檔是轉載處已不可考究,但還是心存感謝)

楼主:
資料看了,就是这个资料中的锁定模式的调整部分不太明白

大家用401陀螺仪使用锁尾模式情况下打任何一个舵机,陀螺仪指示灯是否闪烁?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刚拿到GY401陀螺仪,但关于他的设置有好多地方不太明白,望高手赐教
401陀螺仪中文手册
锁定模式的调整
   1 尾舵摇杆保持在中立点的位置上,将遥控器的感度开关在 1 秒钟内快速切换 3 次以上,最後须停於锁 ...

上海鴻飛模型網有中文資料下載,或給我電郵我mail給你,注意你用的舵機是傳統的高速舵機,不可以將DS模式開啟,否則不燒毀舵機。
吉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