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翼龙第三个舵机安装

楼主(2006-03-08):
和大家交流一下。。^_^b。。。

仿佛比stccs111的位置好看点点:P

觉得以后要改成中翼也不用改动舵机了。。。。。。^_^b

重心应该不会偏很多吧。。。^_^b。。。。

楼主:
还没有加任何固定的东西。。。已经非常结实了。。^_^b。。。卡得很稳固啊~呵呵

网友:
装在那干吗的呢?

楼主:
。。。副翼的呀。。。。哈哈。。。^_^b

网友A:
这个想法不错呀!!这个位置该不会对机身强度影响很大的。
字节字节字节字节

网友:
呵呵,没看懂怎么推拉副翼?顶着先

网友B:
可别急着改中翼,不是不好飞,是改动太麻烦!
正在考虑非常简易的改副翼办法,目标是不用新配件!不用改外型!照样能象中翼那样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想法不错呀!!这个位置该不会对机身强度影响很大的。
字节字节字节字节

不应该在左右两片合模的位置动刀的,翼龙的电机安装座本来就薄弱,上无刷更得补强,开孔对强度影响很大的!
舵机还是要用胶或螺丝固定的,因为飞起来后打舵时,空气作用于舵面上通过连接杆传回来的力是很大的,坠机时尤甚.
不过这位置上螺丝的话,螺丝钻在合模缝上不好.
上足够粘合力的胶,让舵机与机身"一体化",多少补回点强度.

楼主:
好。。。。。看过~~^_^。。。谢谢哈。。。

先酝酿一下。。。:P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应该在左右两片合模的位置动刀的,翼龙的电机安装座本来就薄弱,上无刷更得补强,开孔对强度影响很大的!
舵机还是要用胶或螺丝固定的,因为飞起来后打舵时,空气作用于舵面上通过连接杆传回来的力是很大的, ...

有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别急着改中翼,不是不好飞,是改动太麻烦!
正在考虑非常简易的改副翼办法,目标是不用新配件!不用改外型!照样能象中翼那样飞

看看我改的,请指点一二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楼主:
我没急着改中翼哈。。^_^b。。。。。还在组装中。。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应该在左右两片合模的位置动刀的,翼龙的电机安装座本来就薄弱,上无刷更得补强,开孔对强度影响很大的!
舵机还是要用胶或螺丝固定的,因为飞起来后打舵时,空气作用于舵面上通过连接杆传回来的力是很大的, ...

受教了。
字节字节字节字节字节字节字节字节字节字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