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电机满电时骤停问题

楼主(2006-03-08):
有点像油的发动机油路不畅,那位高手指点一二?

楼主:
用的3200kv的电机25a的电调!郁闷中。。。。。。。。。。。

网友:
楼主,你的问题很可能是电调不能很好的驱动马达的问题!这应该叫失步现象吧!小心失步会把你的电机烧掉!你的电调和电机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
注意

有可能用電流過載,小心電子配件燒毀…,\
用電流計測過了嗎?
滿電時的電流是否超過電調和電池的最大限量!!??
請小心,避免因小失大…

吉米

楼主:
赫赫,不满电也停,我的是hde的亚拓原配的电机和电调呀!就是最近有个h55的舵机打齿了,换了个辉胜的,不会是舵机的问题吧!

网友A:
看看螺距,如果螺距过大,电池有差的话,很容易出这种问题

网友B:
屏蔽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屏蔽电调.............

怎么屏蔽电调呀?

楼主:
会不会是主齿和电机齿之间的距离太近导致阻力太大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螺距,如果螺距过大,电池有差的话,很容易出这种问题

螺距多大才合适呢?

网友:
看老帖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