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我改的沃尔沃玩具船

楼主(2006-03-08):
原来速度15公里 现在约25公里 准备换540钴电机 可能上50公里

网友:
舵系好漂亮!!!!
请问是那里搞来的?

网友:
哪里来的舵系轴系?
多少钱?
好漂亮

网友:
这样搞一部要多少钱啊?

玩具船多少钱啊?

网友:
楼上,上海的朋友可去上海+我模型看看,他那有这船.

网友A:
540钴电机+12V也达不到50的,撑破天40
况且钴电机只是扭矩大而已,对半浸桨作用不大,不如换车用的低T数540,比如疯狂点,11T?或者干脆9T?只要你电调和电池够猛

楼主:
干脆上540无刷  我决定了 呵呵

网友:
我也有条这样的船,初步打算用辉盛或好盈60A的电调带华迈380无刷.现在就是轴系和桨不好弄.不知道楼主在哪弄到的轴系和桨?能否帮我也带一套?

网友:
引用 网友A:
540钴电机+12V也达不到50的,撑破天40
况且钴电机只是扭矩大而已,对半浸桨作用不大,不如换车用的低T数540,比如疯狂点,11T?或者干脆9T?只要你电调和电池够猛

上11T双线的吧,加80A的电调,应该能轻松上40.

楼主:
我有辉盛的60A  好盈60A还没出 价格高估计要600元  60A的电调带华迈380无刷不够猛 要上540的  轴系自己做的  舵系从别的船拆的   轴套用碳纤鱼杆   轴瓦用施副乙烯 机架用先床加工

网友:
轴管子用的什么东西?

轴管子用的什么东西???????????????????

网友:
水套做的相当不错

佩服!!!!!!

网友:
用了些什么设备能说说吗?比如电机.电池.电调.桨之类的.

网友(2006-05-12):
我也有这部船,

想改啊,要是不大改,用双550电机可以么 12V 3500MA的电池和双向50A的电调

网友:
上点资料自己学习

船用540电机需要配什么电调?

小方:
參考一下下頁中有關雙馬達串..並聯間電流..電壓變化的相互關係,
你會較有概念!
http://www.offshoreelectrics.com ... series_or_paral.htm
Series為串聯...Parallel為並聯!
倆顆馬達串聯時...
電壓升高一倍,
但耗電電流不變!
倆顆馬達並聯時,
耗電電流升高一倍,
電壓不變!
以540級的馬達來說,
單顆所需的電壓為7.2V...耗電電流30A...
以2顆540串聯的狀況下...
其電壓升高為14.4V...耗電電流不變!
若是並聯的狀況下,
電壓不變...維持在7.2V...
但號電電流會升高至60A!
若你手邊找不到能承受高電壓的電調(能承受14.4V以上的電調),
你可以使用較高階的車用電調(能承受100A以上的),
將2顆540級的馬達並聯再接至車用電調,
再以6顆7.2V的電池來使用既可!
但..這會衍生出一個問題,
既是電池會很快就沒電,
且因耗電量大..會使電池的壽命減少!
一般建議會使用能承受大電壓(12顆以上串聯電池的電壓)...一般電流的電調,
將2顆540馬達串聯接至電調,
再以12顆串聯電池接至電調,
如此可確保電池..馬達...電調都能處於較佳的工作環境!
以2顆540級馬達來說...
能承受14.4v以上...60A左右的電調是較佳的選擇!

网友:
这里也有只这样的船,电机、浆都是原来的,只是加了个简易舵来控制转向。
http://www.e-topidea.com/bbs/dis ... mp;ID=37&page=1

网友:
etopidea兄抱个双电机电调的价格给我

etopidea兄抱个双电机电调的价格给我

网友:
楼主,电机座是怎么弄的?如何安装在船身上?
可否只有详细点的图片,也好让以后想改船的兄弟少走点弯路

网友(2006-06-13):
顶一下怎么没有下文了呢?

想知道近况如何 船破了50么?

楼主:
用了无刷早破了55  不过船也放长假了 部分配件想出

网友:
不如用我出的125电调+无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40钴电机+12V也达不到50的,撑破天40
况且钴电机只是扭矩大而已,对半浸桨作用不大,不如换车用的低T数540,比如疯狂点,11T?或者干脆9T?只要你电调和电池够猛

我用0505钴电机替代550电机带半浸浆,航速几乎没提高.0505同550电机转速都是15500转/分,

网友:
转速低了,起码要上2万转了

这船我都改全浸了

引用 网友B:

我用0505钴电机替代550电机带半浸浆,航速几乎没提高.0505同550电机转速都是15500转/分,

网友:
这船我都改全浸了

   晓骏兄,这船我都改全浸了.这船指的是紫光一号还是玩具船呀?

网友:
就是VOLVO呀

今日才收到万向节,需要改成5:4的
电机分别是低转速的600和高转速的750
桨肯定是41毫米三叶老石桨

网友(2012-05-16):
回复 网友C:

什么意思,难道是双线转子?

网友:
改无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