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级的设备终于到了!FF9Csuper有问题请教!

楼主(2006-03-08):
全英文说明书,对我来说,相当于废物!

请问这蓝色指示灯是什么意思?

这左右各一个的搬手是管什么的?

保修标签不能撕,那怎么调整里面的弹簧松紧呢?

电池仓也不能装单粒电池了!

DSC口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A:
升级啦,恭喜恭喜   (万恶的字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级啦,恭喜恭喜   (万恶的字数~)

什么叫(万恶的字数~)?????

网友B:
兰灯是高频电波指示灯

兰灯是高频电波指示灯,左右两边的扳手在直机状态为螺距高\低调整旋钮,在固定翼是辅助通道的旋钮

网友:
DSC插口

DSC插口是用来直接连接发射机和接收机的,方便对舵机进行调整(此时,发射机无电波发出)

网友:
鸿飞网站好象有下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兰灯是高频电波指示灯,左右两边的扳手在直机状态为螺距高\低调整旋钮,在固定翼是辅助通道的旋钮

说的对,我试了一下,右边一个是螺距微调。但左边那个是什么?
不管哪里下的中文说明书,都没说明我上面问的几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的对,我试了一下,右边一个是螺距微调。但左边那个是什么?
不管哪里下的中文说明书,都没说明我上面问的几个问题!

台灣有一家雜誌社出了一本有關FF9的進階設定說明書,你提到的問題大致有簡要的說明,這本書主要是針對直昇機的進階設定,你再找找,我有看過帖子上有同好的網站有PDF的版,但好像要會員才能看,我沒進一步了解
吉米

网友:
好设备,恭喜升级。几米买来呀?

楼主:
含邮费共3295元。NND  EMS就是65元呀!

网友:
恭喜楼主又填新爱

网友C:
电池仓这样好,不容易出问题,不过你的电池似乎不对,接收机电池好像没有蓝色包装的

网友:
流口水,没米只能用4VF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仓这样好,不容易出问题,不过你的电池似乎不对,接收机电池好像没有蓝色包装的

蓝色包装的电池是单独买的,2300MA。黄色的才是原装电池,1100MA。

网友D:
电池可以买单独的电池盒更换就行了;

DSC好象是什么通道,说明书上有讲的;

蓝灯表示发射模块正常;

弹簧先用吧,习惯就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电池可以买单独的电池盒更换就行了;

DSC好象是什么通道,说明书上有讲的;

蓝灯表示发射模块正常;

弹簧先用吧,习惯就好了。

老大
电池盒FF9的接頭規格不一樣的,你有賣嗎?

网友F:
哪儿买的?3200?
dsc需要专用数据线,调整舵机,一般是很多的人一起的时候,不能开机调试,否则会把别人的飞机干下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老大
电池盒FF9的接頭規格不一樣的,你有賣嗎?

考验你动手能力的时候到了,买个电池盒自己改,我的就是这么用的,不过感觉还是用原装电池舒服点,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考验你动手能力的时候到了,买个电池盒自己改,我的就是这么用的,不过感觉还是用原装电池舒服点,呵呵

目前我採用台灣大大的改裝,改採鋰電了,原廠的電池我基本不太用了
吉米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哪儿买的?3200?
dsc需要专用数据线,调整舵机,一般是很多的人一起的时候,不能开机调试,否则会把别人的飞机干下来

3230元,EMS65元,买贵了吗?

网友F:
没有啊,算比较便宜的了,所以问你哪儿买的,呵呵

网友C:
我还是相信原装电池,你还别说,原配就是好,我自己做过好几组,还是原配好

楼主:
我在天宇摸型买的.这样说,不知会不会又被删除或禁止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