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算喂饱电池啊???

楼主(2006-03-08):
想问个位高手一些关于充电的问题
我刚买了一架翼龙运动机,配的是9.6V1000MAh的镍氢
电池
,按说明书上说的充电四小时,第一次充电四小时多一点电池微热,放光在充实时四个半小时电池刚有一点温度,放完电完成两个循环的充放,在充时充到将近五个点(说明书上说充电超过5小时会损伤电池)电池完全没温度,测了一下电压充到11.3V了,朋友说电池充热了才算充满,我是新手也不敢乱充,不知该怎么办了。
想请问一下个位高手翼龙的电池组充到电压多少才算充满啊?还有我给
遥控器
买了8节1300MAh的超霸电池,也充的糊里糊涂的,怎么才算是
喂饱
了这堆电池呢?

网友A:
呵呵,换台好点的冲电机就可以喂饱这堆电池了。靠感觉难点。

网友B:
热了就差不多了

网友C:
我也想知道哦,和楼主的情况差不多7.2v1800mA的6节氢电组。充电器上标的7.2v500mA的输出,真只需要4个小时左右就满了?

网友D:
具我所知镍氢电池组充电一般到微热就满了,而书上说充到单节电压到1.41V就满了。我量了一下充热了有1.43V左右。但是放一晚就到1.40了,而用恒压充电器充到1.41V时电池不发热,也放上一晚量了一下也是1.40V。说明到发热了就充不进了。还有提醒大家电池组充电温度不要超过45度,过高会有伤害的。(电池里的化学东西会转化成水并且这一转化不可逆转)就是说容量会下降、内阻会增加。

网友E:
long_zheng_h 说的基本是对的.新手按这个可以八九不离十了.

网友F:
靠手摸温度也行啊,你手有测温精度吗,温度过45度伤害很大哦老守着电池也不是个事,建议做个自动的充电器,或买一个高档的自动充电器,就是忘拨掉过一夜也不会坏的,我可是老要忘记拨充电器, 最早充废了一块锂电就下决心买了平衡充.

网友G:
镊氢的一般快充结束的时候单体电压可以到1.45,温度感觉有点烫了!慢充的话限制在1.4左右,以电池不太热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