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itec的充电器是110V的,到那里买将220V转为110V ...
求助 ::hitec的充电器是110V的,到那里买将220V转为110V的东西啊

楼主(2006-03-08):
各位大侠.
我的hitec
遥控器
的
充电器
是110V的,到那里买将220V转为110V的东西啊,最好便宜简便~~谢谢

网友A:
电玩店就有了,<15元
!
讨厌字数
讨厌
讨厌
讨厌
讨厌
讨厌
讨厌
讨厌
讨厌
讨厌

楼主:
详细一点好么!我也是一样的问题!NND 117V的电压~~谢谢了

网友B:
加个220V转110V的变压器就行了!
加个220V转110V的变压器就行了!

网友C:
卖进口二手电器处都有,一般的电器店也会有,实在找不到就卖一个小W数的调压器,这一定买得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