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130 180 380电机数据..

楼主(2006-03-08):
各位,小弟想自己DIY飞机,想买一批电机,是130 180和380的..
小第想知道这些马达都有哪些要求?比如电压,,电流,负荷,空载转速、轴伸长度等,希望各位指点!!小弟在这里先谢谢大家

网友:
俺有马步棋等电机的资料:

Motor Nominal Voltage Voltage Range No-Load RPM  NO-Load Current Current @ Max Effic. Stalled Current Max Efficiency Case Length Case Diam  Free Shaft Length Shaft Diam Weight
Speed 280 6v 4.5-6v 14,000  0.275A 1.58A  6.8A  58%  30.5mm  28.8mm  11mm 2mm 42g
Speed 300 6v 1.2-6v 29,000  0.7A 5A  28A  65%  30.8mm  24.4mm  7mm 2mm 50g
Speed 400 RACE 4.8v 1.2-6v 22,000  1A 7A  40A  66%  37.8mm  27.7mm  13.8mm 2.3mm 73g
Speed 400 6v 2.4-7.2v 18,000  0.7A 4A  25A  70%  37.8mm  27.7mm  13.8mm 2.3mm 73g
Speed 400 7.2v 3.6-8.4v 16,400 0.5A 3.3A  21A  72%  37.8mm  27.7mm  13.8mm 2.3mm 73g
Speed 480 7.2v 7.2-9v 17,000  1.1A 5A  31A  82%  47.3mm  29.3mm  14mm 3.17mm 105g
Speed 480 BB RACE 7.2v 4.8-8.4v 27,000  1.6A 8.5A 60A  78%  47.3mm  29.3mm  14mm 3.17mm 105g
Speed 500 ECO RACE 7.2v 4.8-8.4v 21,000  1.5A       57mm  36mm  13mm 3.17mm 175g
Speed 500 RACE 7.2v 3.6-8.4v 21,200  2A 14A 96A  76%  50mm  35.8mm  8.5mm 3.17mm 164g
Speed 500BB RACE VS 7.2v 4.8-8.4v 24,500  1.6A 17A 112A  82%  50mm  35.8mm  12.5mm 3.17mm 166g
Speed 500 E 12v 6-12v 12,000  0.4A 2A  10A  67%  50mm  35.8mm  8.5mm 3.17mm 158g
Speed 500 SR RACE 8.4v 4.8-8.4v 32,000  3.5A 18A  85A  80%  50mm  26mm  8mm 3.17mm 173g
Speed 500 SP 8.4v 6-9.6v 17,000  1A  7A  44A  78%  50mm  35.7mm  10.5mm 3.17mm 160g
Speed 500 BB SP 8.4v 6-9.6v 17,000  1.2A 9.5A  87.5A  76%  57mm  36mm  11.8mm 3.17mm 205g
Speed 600 ECO 7.2v 6-9.6v 11,000  1A 7.5A  50A  72%  57mm  37mm  8.7mm 3.17mm 220g
Speed 600 7.2v 3.6-8.4v 18,200 2A 12A  85A  69%  57mm  35.8mm  8.7mm 3.17mm 195g
Speed 600 8.4v 4.8-9.6v 15,500  1.8A 11A  70A  75%  57mm  37mm  8.7mm 3.17mm 220g
Speed 600BB TURBO 12v 4.8-14.4v 17,200  1A 7A  40A  77%  57mm  37mm  8.7mm 3.17mm 220g
Speed 500 BB SP 7.2v 6-9.6v 21,200  1.8A 12.7A  90A  76%  57mm  35.7mm  1 1.9mm 3.17mm 194g
Speed 600 RACE 8.4v 4.8-9.6v 21,000  2.2A 12A  90A  76%  57mm  36mm  8.5mm 3.17mm 195g
Speed 600 BB 9.6v 7.2-12v 17,000  0.8A 6.6A  55A  75%  57mm  35.7mm  11.9mm 3.17mm 194g
Speed 600 BB TURBO 14.4v 9.6-14.4v 14,500  0.9A 5A  33A  74%  57mm  37mm  8.7mm 3.17mm 220g
Speed 700 TURBO 9.6v 4.8-14.4v 15,000  2A 12.5A  65A  75%  67mm  42.2mm  14mm 5mm 320g
Speed 700 BB TURBO 9.6v 4.8-16.8v 13,000  2A 15A  77A  75%  67mm  42.2mm  14mm 5mm 350g
Speed 700 RACE 9.6v 7.2-9.6v 19 000  3.3A 17.5A  90A  69%  66mm  44.5mm  10.5mm 5mm 362g
Speed 700 BB TURBO 12v 7.2-19.2v 11,600 2A  12.5A  43A  75%  67mm  44mm  14mm 5mm 350g
Speed 720 BB TORQUE 12v 6-13v 4,100 0.75A  3.0A  13.5A  75%  72mm  44.5mm  6.5mm 5mm 380g
Speed 820 RACE 20v 16-24v 24,000 2.5A  21.3A  166A  82%  68mm 48mm  13mm 5mm 450g
Speed 900 BB TORQUE 12v 6-40v 6,500 1.1A  8A  54A  71%  95mm  51.5mm  15mm 6mm 645g
Mabuchi Motors

Return to ELECTRIC MOTORS page

  No Load
At Max Efficiency At Stall Dimensions

Motor Nominal Voltage Voltage Range RPM Current (A) RPM Current (A) Torque (g/cm) Output (W) Efficiency  Torque (g/cm) Case C Length Case D Diam  Free Shaft Length A Shaft Diam F
RE 140 3v 1v-3v 14,000  0.23A 11,300  0.96 10.4 1.21 42.0% 54.0 21mm  21mm  8.3mm 2mm
RE 280 3v 1v-3v 9,200  0.155A 7,800 0.85 20.0 1.6 62.3% 130.0 30.5mm 23.8mm 10.4mm 2.0mm
RE 360 12v 6v-15v 10,668 0.132 8,321 0.457   4.04 50.57%   32.5mm 27.6mm 8.2mm 2.3mm
RE 380 7.2v 3v-9v 26,000 1.0 19,000 6.0 375.0 42.0 47.0% 2160.0 38mm 27.7mm 12.5mm 2.3mm
RE 385 12v 6v-15v 12,600 0.25 11,500 1.4 70.6 16.8 58.0% 413.0 38mm 27.7mm 11.5mm 2.3mm
RE 540 6v 3v-9v 12,500 1.2 10,800 7.1 254.0 28.1 66% 1900 50mm 35.8mm 8.5mm 3.175mm
RE 550 7.2v 3v-12v 10,700 1.1 9,350 7.64 409.0 39 71% 3250 57mm 37mm 9mm 3.175mm
RE 800 12v 6v-18v 5,100 1.0   5.3 368,000.0 65   4,830,000.0 69mm 51mm 13.5mm 6.35mm
RE 850 12v 6v-18v 9,700 1.9   10.8 921,300.0 157   6,140,000.0 69mm 51mm 13.5mm 6.35mm

楼主:
谢谢楼上的,但小第是菜鸟,看不懂你个我的数据啊,能说的具体点吗?

网友:
......看看老帖哦,有很多热心朋友介绍过的

网友:
同样级别的电机,不同产品也相差很多的。

————

网友(2007-03-06):
140 电机是个什么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