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知道FUTABA高频头三维尺寸

楼主(2006-03-08):
请有FUTABA高频头的模友量量它的尺寸,还有就是这个高频头是几根连线的?我想改装它代换我的JR高频头不知是否可行,所以先了解它的尺寸.

网友A:
Fuaba的高频头用于JR上行不通,因为这两种的晶体就不通用,不过我还是把尺寸量给你吧:59X37X20.5(长X宽X高)、有5根连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Fuaba的高频头用于JR上行不通,因为这两种的晶体就不通用,不过我还是把尺寸量给你吧:59X37X20.5(长X宽X高)、有5根连线。

谢谢!我想用这种高频头直接代换JR的,包括它的晶体,因为FUTABA高频头好像便宜点,晶体也比较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