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6EXHP遥控器的问题!!

楼主(2006-03-08):
近日准备购买
遥控器
,想请教6EXHP直机版遥控器能不能飞固定翼?
网上看到一些说直机版的不能飞固定翼,是不是真的?
很看重6EXHP的PCM和PCM1024的微接受!
那为DX能介绍一下! !

网友A:
我也看中这款,如果你买了之后希望你可以提供一些意见给我!

网友B:
我就是用的这个飞固定翼,没问题,只是少了襟翼的功能,应该不大要紧吧。真等飞到那一步,遥控也得换了

网友C:
我也用这个飞固定翼........................................

网友:
没有问题,完全可以使用的

楼主:
谢谢大家,好像是能当4VF用!

网友C:
比4VF多一些曲线调整..........................

网友D:
但好像FUTABA R146iP六通道微型接收机的使用半径只有300m
至少高安是这么说的
http://ga-model.com/show.php?sn=910

网友E:
很多人关心遥控的距离,其实真正重要的是工作稳定可靠,你要飞什么?会飞到几百米以外?300米远时模型有多大?500米你还看得清吗?800米你找得到你的模型吗?
我年轻时为配合高炮打靶,飞过1000米远,那时眼力好,只能看到一个黑点,全凭感觉操纵,那时的飞机翼展1米多,10cc发动机的飞机。
除非你是要进行破记录飞行,那当然要注意距离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