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1、F2(自由飞、线操纵)模型技术讨论区
奇怪的想法,在线控飞机上+一无线遥控与发动机油门

楼主(2006-03-08):
想法:
1、用一台可控风门的
发动机
。
2、找一普通比例遥控设备,只用一个通,配一9克舵。
3、一个线操纵飞机。
将
舵机
连与发动机风门,控制转速。
玩法,
1、先打开设备,将风小关小,启动。
2、然后,右手持操纵线柄,左手遥控发射机,控制转速。
请大家试试。

网友A(2006-07-01):
构思还不错
继续努力`````

网友B:
这样做很好,又安全。

网友C(2006-08-26):
以前我也这么想过

网友D:
回复 网友E:
在二条线的中间再增加一条线,用来控制油门。

网友F(2006-09-29):
1:用舵机控制油门,有点复杂了。另外,现在无刷套装已经很便宜啦,把接收机、无刷马达和电调安装在飞机里就可以啦,电平的电源和机身里的无刷电调通过长导线连接,遥控器可以直接控制螺旋桨转速
2:比较麻烦的是左右手的配合需要比较高的技能,开始可能有点手忙脚乱。
3:最好的方式是:
无刷电调安装在手柄上,机身上要拉出三根线(无刷马达的)和电调连接, 这样就不要接收机和发射机了,电调的电源接头和12V电平连接,需要自己DIY制作一个接收机油门输出信号模拟器,模拟器和电调的第三通道连接。手柄的上下滑动(相当于遥控器的油门控制杆的运动)来控制模拟器的输出,从而控制电流大小和螺旋桨转速
-------------------------
[发表想法:
1、用一台可控风门的发动机。
2、找一普通比例遥控设备,只用一个通,配一9克舵。
3、一个线操纵飞机。
将舵机连与发动机风门,控制转速。
玩法,
1、先打开设备,将风小关小,启动。
2、然后,右 ...

网友G:
然后:在做方筋斗的时候......
先垂直拉起后立即停住,调整的90度有加油冲到45度线............................这样的方基本可以拿满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