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想法!!

楼主(2006-03-08):
用电摩的无刷电机.跟车上的电瓶来做动力!

装在汽油船上面.不知道可以不?速度又能有多少!

网友:
不错的创意~~~~首先要解决的是动力部分重量跟船体结构强度的问题

网友:
對頭~還有你的調速系統~
~~~~~~~~~~~~~~~~~~~~~~~~~~~~~~~~

楼主:
调速就是车车的把手啦.

估计拆出来就是个机械调速,

网友A:
那是不可能的~因爲電機是無刷~機械調速不能控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速就是车车的把手啦.

估计拆出来就是个机械调速,

不管怎么样,可以用个大力舵机驱动这个车的把手啦,这就成了机械电子混合调速器了

网友:
你如果自己有现成的东西,不妨自己去做一做,不管做的好与坏,至少可以验证你的想法的正确

希望你成功!!!

网友:
自己把重量配比的問題解決了~他就成功了~

网友:
电动船尾机就是用汽車电池推动的,可坐兩人來釣魚,咁就 very good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不可能的~因爲電機是無刷~機械調速不能控制~

...我的意思那个把手就想机械调速..里面是一个控制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那个把手就想机械调速..里面是一个控制器..

车里面就有一个无刷电调,应该就是脱离接收机用手来控制一个简单的震荡电路使用里面的电调启动,~具体的在电机版里面有~~车里面的那块控制板子用3003应该就可以带动那个电位器了~~记得把里面的复位弹簧给拆掉哦~~

楼主:
电瓶不是汽车上的啊!!是电摩用的那种!!!

网友:
我记得我家的车是36V的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那个把手就想机械调速..里面是一个控制器..

恩~呵呵~找好用什麽船了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恩~呵呵~找好用什麽船了麽?

这个是一个想法啊..如果真的要实行得用V型船!

电摩的无刷都是大扭力的!

网友:
恩~還要找大船
~~~~~~~~~~~~~~~~~~~~~~~~~~~~~~~~~~~~~~

网友:
电摩调速的元器件是霍耳+磁铁,拆出来随便找个小舵机就带动啦。

网友:
彻底的脑袋进水问题.
首先我们把常见的电动摩托马达分析:
内转的功率是300W以下,使用电压有12V-48V的.外转的是24V-48V,
转速很底,内转的只有3300转左右,外转的才800转,我看你能用什么螺旋桨.
调速器问题倒是很简单,就随便弄个模型用的就可以驱动了,不过注意电压.因为电压都很高的,48V的版本最高是55V,这个要40NIMH的电调.电流很小的,只有20A到30A.
这个东西会爬的,但是跑就不要想了.
要知道平时ECO的船已经是250W到300W的功率了,才1KG重量,但是,这个电模马达就有1KG了,外转的是3KG.
想加功率的话也不行,里面的材料承受不住功率的,有的是用胶磁的.

网友:
300W的功率能帶人麽?

网友:
法律规定电动助力车功率不可以超过280W,300W的已经是违法的了.
如果你去市场买电摩,目前最大马力的是800W,加速比很多50CC的摩托车都牛,最高速度有50KM/H.
不要小看300W呀.

网友A:
看來是耗費功率的地方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