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那里的HIROBO零件比较便宜了

楼主(2006-03-08):
上星期玩了5次的SCEADU EVO50摔下来了,不知道零件在那买比较便宜而且比较齐全。情大家说一说。

网友A:
香港雷达行的价格可能是最底了,他的价格是把日本本土的价格直接换算成港币,然后再打九折再打九五折,我再那买的西路保球头钳是150港币,如果有时间去香港就多买点配件,

网友B:
国内只有南京的飞龙宝好像是叫这个名字。配件较全,价格吗就不知道高低了,反正HIROBO的配件都不便宜!!

网友A:
南京的西路保价格很高,他是代理,货应该可以保证正货

网友C:
北京的鑫翔科呀!
特别全!我都是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