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纤的性能数据

楼主(2006-03-08):
材料一:结构复合材料及制品(碳纤复合材料及制品)--碳纤/玻纤混杂纤维复合材料
    1、简介
混杂纤维复合材料是由两种或两种以上纤维增强同一种树脂基体的复合材料。它不仅保留了单一纤维复合材料的优点,而且不同的纤维混杂可以取长补短、匹配协调,综合性能优越。碳纤/玻纤混杂纤维增强环氧树脂复合材料兼取碳纤维的高刚度和玻璃纤维的低成本,是一种高效低成本结构材料。

    2、主要技术指标与检测方法
碳纤维/玻璃纤维体积比为1/1.7时的混杂纤维增强环氧树脂复合材料主要技术指标(单向)与检测方法见表3-16。
    3、混杂纤维复合材料主要技术指标与检测方法
项目              技术指标         检测方法
拉伸强度(MPa)     1400             GB 3354
拉伸模量(GPa)     80               GB 3354
断裂伸长率(%)     1.8
弯曲强度(MPa)     1750             GB 3356
弯曲模量(GPa)     85               GB 3356
层间剪切强度(MPa) 100              GB 3357
冲击强度(kJ/m2)   360
密度(g/cm3)       1.65~1.70
    4、应用范围
碳纤/玻纤/环氧树脂复合材料可用作武器装备中要求高强度、高刚度、轻量化且低成本的结构件,可达到较佳的效费比

材料二:碳纤鱼竿真伪辨
    目前国内钓具市场上销售的伸缩式鱼竿,主要分为玻璃纤维鱼竿和碳纤维鱼竿(以下简称玻纤竿和碳纤竿。下面介绍一些识别真假碳纤竿的方法:
  碳纤维是由聚丙烯腈纤维(PAN)或者将沥青抽成丝,经高温碳化后制成的极细的碳化纤维,直径在10微米左右,7~8根排列在一起才有一根头发丝那样粗。碳浇纤维具有强度高,耐高温,耐腐蚀,耐磨擦等特点,而且导电性能好。由于碳纤维太细无法像玻璃纤维那样可以纵横交错织成布,只有全部成纵向排列用胶固定在衬布上,所以真正的碳纤布只有经线没有纬线,这是区别碳纤竿和玻纤竿的重要标志。有时在碳纤竿的竿体上可看到一些网状花纹,那是衬布通过树脂胶印上去的,与玻纤布明显的纵横交织截然不同。
  碳纤竿的制造工艺与玻纤竿一样,都是将浸胶布裁成一头宽一头窄的梯形卷在圆锥形钢模芯上,而后用透明玻璃带成螺旋状从头到尾将其卷紧,再放在电炉中将胶烘干,再从炉中取出将横芯退出,去掉竿体上的玻璃带,经修整、打磨、拉漆、装配后即成鱼竿。由于刚浸过胶的布柔软、玻璃带又卷得很紧,将竿体勒成高低不平的螺旋状,而不是碳纤布或玻纤布成螺旋形卷成的。有些鱼竿表面看来平滑,这是用机器将竿体凸出的部分磨平后再拉漆制的,这样做多少损坏了纤维的整体性,对竿的强度有所影响,如果打磨时操作工人不慎,将管壁磨得太薄,那么竿的质量就太差了。所以买竿时还是挑选有螺纹的为好。
  目前国内渔具市场上的碳纤分为全碳和半碳两种,由于碳纤维价格昂贵,故生产全碳鱼竿时尽量将竿的直径做得很细,以减少碳纤布的用量,故全碳竿直径较细,重量轻,一支7节7米长的全碳手竿的外径只相当于玻纤竿5节5米的外径,从外表上很好辨识。袖珍竿收缩长度较玻纤竿为长,一般在70厘米左右,直径也很细。
  半碳竿又有两种之分:一是将碳纤布附在玻纤布外面卷在模芯上,竿做好后里面是玻纤布外面是碳纤布打开后盖可以明显地看到管壁内部有网状花纹,质地粗糙,且颜色深黑,管壁外面无花纹,质地细密,颜色银灰,这样的竿通常竿体较粗,袖珍竿与普通玻纤竿一样,收缩长度在58厘米左右。
  另一种是将最易折断的前几节用全碳布制成,后几节用玻纤布,这种竿即具备了碳纤竿的优点,又降低了生产成本和售价,深受广大钓友的喜爱。
  区分碳纤竿和玻纤竿有两种方法:一是看。打开竿体后盖,若是碳纤竿即可看到竿体未拉漆部分呈银灰色,与电机上的碳刷颜色一样,质地细密无纬线。用碳黑粉染色的玻纤布则颜色较深,有明显的纬线,竿体粗糙。
  二是测。将万用表拨到K字档即电阻档,将两个测试竿同时搭在未拉漆的竿体上,若是碳纤竿,表针向右摆动,反之则不动。
  由于碳纤竿具有良好的导电性,雷雨天和低空裸体电线下绝不能使用,渔线卷在电线上也不能用竿去挑。国内已有数起因使用碳纤竿不当而造成伤亡的报道,敬请各位钓友注意。 。例如可用作弹箭武器的发射装置(管、架、腿)、固体火jian发动机壳体、尾翼片、火炮大架的摇架、坦克车辆的牵引杆和复合装甲等。其中,研制的某新型反坦克武器的发射架混杂复合材料腿管较金属件减重42%,且减振性能良好。

材料三:碳纤生产厂
  1、深圳市依路达实业有限公司:http://www.cnshenzhen.com/info/38256/
  2、三创玻纤制品厂:http://www.busytrade.com.cn/trad ... D=125010&cTYPE=
  3、威海金湾碳纤制品厂:http://www.shlep.com.cn/
  4、有点多,自已去搜索哈。

网友:
有点广告的感觉

网友:
很希望各位大侠提供好资料。谢谢搂主。

网友:
真是好贴,已经收藏

网友:
好贴。!
不顶楼主就不会接着再发了。。!

网友:
不错!可惜买起来不方便

网友:
买是买不起,不过可以学习点东西

网友(2008-02-14):
我是找三创买的.

网友(2008-07-30):
严重抗议此种毫无技术含量,误导读者的帖子!

看看这段话:
“极细的碳化纤维,直径在10微米左右,7~8根排列在一起才有一根头发丝那样粗。碳浇纤维具有强度高,耐高温,耐腐蚀,耐磨擦等特点,而且导电性能好。由于碳纤维太细无法像玻璃纤维那样可以纵横交错织成布,只有全部成纵向排列用胶固定在衬布上,所以真正的碳纤布只有经线没有纬线”

首先,这段描述一开始就试图给读者一种观点:玻璃纤维比碳纤维粗很多
实际上,玻璃纤维的直径和碳纤维差不多。工业上常用的玻璃纤维直径在4.5~13微米之间,甚至还有3微米的超细玻璃纤维。 那来的碳纤维比玻璃纤维细得多一说??

了解了这个谬论之后,后面“碳纤维太细无法像玻璃纤维那样可以纵横交错织成布”便纯属扯淡。

“真正的碳纤布只有经线没有纬线”,这么说来,市场上销售的碳纤维方格布都是假冒的咯? 说这样的话的人不是无知便是企图骗人。

再说哪个做杆子的方法,本身就是一种落后的手工制造方法。那样卷起来的话,必然存在一根搭接边对吧。大批量生产的时候都有碳纤维编织空心管可用,直接浸胶成型就可以了。对于缺乏织管机的工厂,也可以用碳纤维带螺旋缠绕制得杆子(质量略差)。
对于微碳纤维弥散增强的树脂来说,可以直接以挤出法制造管子(质量最差)。

那些区分方法,其实只能区分国内制造的一些产品(和假冒伪劣的那些比)。比如碳纤维的颜色,不要说灰黑色,就是白色的也有,没听过吧?

我认为,发布这样的言论,完全是厂家试图神化碳纤维制品,为炒作物价造势。

网友:
这种知识很有必要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