熄火开关

楼主(2006-03-09):
打开熄火开关后,是不是油门会降低到5%、尾舵会向机尾方向打到底,遥控的ATV在那设置

网友:
我只知道,油门是降到你设定的位置。
尾舵可以操作,但不知道是不是自动会打到底。

网友A:
熄火开关 - Thuttle CUT  熄火,沒得回頭~~~只是把發動機關了,其他沒影響
油門鎖定 - Thuttle HOLD 鎖定油門於某個位置,通常是台速位~大部份高級遙控都有HOLD用的槳角曲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熄火开关 - Thuttle CUT  熄火,沒得回頭~~~只是把發動機關了,其他沒影響
油門鎖定 - Thuttle HOLD 鎖定油門於某個位置,通常是台速位~大部份高級遙控都有HOLD用的槳角曲線

大佬,我9x2都是用hold当作熄火用,当然也作熄火降落,这样做对不对?
如果要把cut和hold分开,9x2要怎么设置啊。

网友:
我的HOLD是这样设置的:先调试好飞机,调整油门在比较理想的怠速位置。然后打开HOLD功能,再修改HOLD POS。点参数,一般是+几个到十几个%,反正效果是,油门收到底时,扳T-HOLD开关,油门舵机不动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中………………………………

学会了没有?要不要手把手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