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耐摔脚架什么价比较合适?

楼主(2006-03-09):
小弟经常把脚架摔坏,亚拓的耐摔脚架要65元/付,大家觉得贵不贵?有没有什么地方卖便宜的?

单选投票, 共有 1 人参与投票
0.00% (0)
0.00% (0)
100.00% (17)

网友:
当然是越便宜越好啊

网友:
当然贵,卖0.65元比较接近价值

网友:
呵呵,如果又一个选项是,终身免费更换,我觉得我会选!:)

网友:
我用华科尔36#的脚架自己扩孔改装来用,10块一对脚架摔坏就换……

网友:
你们用水煮过吗?煮过以后就很软了

网友A:
奇怪了。我也是从新手练到会四位悬停到简单航线都没有坏过脚架,即使炸的两次机也没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奇怪了。我也是从新手练到会四位悬停到简单航线都没有坏过脚架,即使炸的两次机也没坏

你运气真好。

网友:
我总结出来没必要买耐摔脚架。

摔得轻普通的脚架一般也不会坏的,摔重了 耐摔脚架 一样会坏,我现在已经不买耐摔脚架了。
耐摔脚架也摔了4个了。

网友:
我也说几句

我用36号机子的脚架,摔了好多次,其它部件坏了,脚架却不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