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1的最低工作电压

楼主(2006-03-09):
请问高手,401的无法正常工作的最低电压是多少?

本来打算晚上接上稳压电源,慢慢调低电压试试的。
知道电压后,以后可以防备。

楼主:
请问有没有人用过5节电池飞401的?

网友:
用LIPO加BEC不好吗?也贵不到哪里去

网友:
等到舵机发抖就应该停止飞行了,401的截止电压一定低于舵机的,这样看数据没意思的,飞行安全重要

网友:
用稳压电源,到4V!整套系统还能正常工作,用电池到4.8V就不行!容量越小的电池越不行!

网友A:
4.8V的电池组我最底飞到3.6V,9253先不管用了,幸好及时下来了!401低电压时尾部会锁不住了,发现尾巴有点不听话时马上下来更换电池!
如果换是502或601之类的陀螺的话,那有几架飞机就摔几架,哈哈!

网友:
其实如果电池容量足够大,电压在4V多点还是可以的,主要是电池的空载电压和满载电压区别大,容量大的电池这点好,电压变化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4.8V的电池组我最底飞到3.6V,9253先不管用了,幸好及时下来了!401低电压时尾部会锁不住了,发现尾巴有点不听话时马上下来更换电池!
如果换是502或601之类的陀螺的话,那有几架飞机就摔几架,哈哈!

今天我们这里的一个兄弟,昨天没有充电,上去了,5分钟后侧着下来的。还好损失不大。
检查结果,开路电压4.4v,负载电压小于4v

网友:
我上次炸機都是因為沒電,看電平燈還有4.8V , 一飛上去倒兩下,GY501沒電失尾~~~~

楼主:
空载电压和负载电压不一样啊。特别是小容量电池。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我们这里的一个兄弟,昨天没有充电,上去了,5分钟后侧着下来的。还好损失不大。
检查结果,开路电压4.4v,负载电压小于4v

带负载的时候量出来是3.3V!新电池到手只补充电1000MAH不到,电池也要受伤的,偶的4000MAH新电池现在性能是越来越好了!容量明显有增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负载的时候量出来是3.3V!新电池到手只补充电1000MAH不到,电池也要受伤的,偶的4000MAH新电池现在性能是越来越好了!容量明显有增大!

以后飞机上装一个小型发电机算了。就不怕失控了。

网友B:
那发动机功率可是要受影响的啊!不好好上班,这么早上来册狗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发动机功率可是要受影响的啊!不好好上班,这么早上来册狗呕啊?

你这么早,册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么早,册满了?

要不要送给你肥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