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桨飞行器(求反桨)

楼主(2006-03-09):
想做这么个东西, 各个环节的思路如下:
用两个无刷电机直驱, 正反转抵消扭力
调节两个电机控制前后运动
用一个类似固定翼附翼的装置控制转向
三通道控制
就是不知道哪里可以搞到成品的反桨

网友A:
成品的反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成品的反桨????????

对啊, 因为对精度还是有一点要求的
所以要商品的反茳( 非手工)

网友B:
我有9X6和11X7的美国APC正反套装桨

你做的东西要是我能看上眼,送你一套桨,这东西有钱买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做的东西要是我能看上眼,送你一套桨,这东西有钱买不到

毒兄, 此话可否当真?
若是,我便开始着手制作。
待将成时附上照片,
但不知贵眼之高高几许,入眼之难,万不可难于上青天。
还望毒兄指教

另外,是否可告知桨之尺寸何许?

网友:
雷达模型可以定做反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毒兄, 此话可否当真?
若是,我便开始着手制作。
待将成时附上照片,
但不知贵眼之高高几许,入眼之难,万不可难于上青天。
还望毒兄指教

另外,是否可告知桨之尺寸何许?

不是说了9X6和11X7,把你的设计传上来让大家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说了9X6和11X7,把你的设计传上来让大家看看

我也在做,
我的机架已经做好了!
原理和楼主不同!我用4个无刷电机,
按照十方向四个方向各一个!
两个混控控制是个动力!
现在因为找不到反浆,暂时是个全部用正浆。如果有旋转准备在一个方向安装电机抵消并且可以控制转向,当然通过陀螺仪还可以起到锁尾的目的,
如果有反浆,通过陀螺仪对一组对角的电机控制与另外一组转速比达到转向的目的,
下个星期上电测试!
忘了说了,我通过红外平衡仪控制平衡!!
如果毒大哥有7060大小的反浆,我向买几根!

网友:
通道1和6为油门和螺距混控!
如果有反浆,
着改为油门与通道4混控!或者加混控器!
红外串在通道1和2上!
欢迎大家批评!呵呵!

网友:
今天上班事少,又优化了一下混控连接!有反浆的时候只要一个混控就可以了!4套无刷。没有反浆的时候,混控一个也不要,但是要用5套无刷!

网友:
今天下午四个动力组已经到位了!晚上上机!试飞要等全部布线调试完毕!

网友:
楼上的
чжл тв овып
这不是俄语哦~~呵呵,不会是乌克兰语吧,长得蛮象的.期待你的上图:)

网友:
哈哈!是俄文!我是吓拼凑的!其实我不知道意思!只是好玩而已!
昨天面临了一次重大打击,电调间的控制我还要下功夫,并且反浆是一定需要的,不然就顺时针旋转!
马上定反浆。再继续研究遥控的混控功能!经过昨天的测试,拉力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网友:
独霸天同志
9×6正反浆我要
呵呵
也想弄弄
多钱出?

网友:
图中红外平衡应该串在1,2通道上,我画错了!呵呵!

我的接口设置如下:
3,6是直机原来设置的混控,我把他们的曲线设置为一样。
3,2设置为混控,3为主,2为副。
6,1设置为混控,6为主,1为副。
实际运行时候发现,油门快到30%-40%,油门3和螺距6的电机才开始启动,而这是副翼1和升降2的(我的接受是升降2)已经到达中速,如果再加20%油门左右1,2电机开始停转了!昨天晚上我是百思不得其解啊!
今天天上班没有什么事情,考虑了很久,终于明白了。
原来,油门3和螺距6的起始值为0,而1,2摇杆却在50%的位置上!
如果一加油门,那么1,2电机必然转速在30%以上,而这是3,6的电机还未能启动,
当油门达到30%-40%的时候油门电机和螺距电机才开始启动,而1,2电机已经到70的功率了!如果油门加到50%那么1,2电机其实已经满功率了!在加只有停止了!
现在我的想到解决的办法是,油门和螺距曲线调到30%为起点。副翼1和升降2微调调至最低,这样看看能不能是他们的起始油门变的一致!
个人愚见,望各位大哥帮忙纠正!谢谢!

网友:
对不起正反套装桨只有一副,谁做的好就送谁

网友:
不知道毒老大有没有浆的自己制作的资料,提供一下!我自己搞,我要搞两套!今天被起始,看到XX店里出售正反浆就各定了3个,结果一到才知道原来是拉推共用浆,气晕!

网友:
有反浆

山东济宁任航航摸器材厂有反浆,我定过,各种规格都可以的,老板是胡立雪,电话13853754688,0537-25578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