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买飞机,大家给推荐一下

楼主(2006-03-09):
大家好,小弟想玩飞机,问了淘宝店老板,他给推荐了一个2通的电动机,
《1》2通的机是不是不能做任何特技动作?
《2》小弟想买能做动作的飞机,请大家推荐一个,不要太贵了,因为是第一次玩,怕摔坏
《3》谢谢大家

网友:
不要一上来就想做特技,练到能顺利上天和着陆如果没有人带,至少得炸你3个飞机,如果有人带,估计一不小心仍要炸1-2架才能学会起飞和着陆(这里的炸是指炸得无法修复,哪种小炸一炸不计算在内)。
    要学特技,至少得炸个5架飞机以上,才能学会像筋斗、横滚等简单的特技,要学复杂的特技,炸的飞机就很多了。反正我从入行到现在至少炸了大大小小10架飞机,现在才勉强能吊机。
    如果想做动作,3D机做的动作最多,也最复杂,但是,没有100个起落以上的飞行经验,3D机是一上天就炸机。
    要想入本行,还是老实一点吧,一步一步地走,才不会浪费你的钱,才会体会到飞行的快乐。要是花个500元搞个飞机,上天5秒就炸得粉身碎骨,你还有兴趣玩模型吗!?
    初学者的最佳机型-翼龙。(两通道的电动还是不要买了吧。)
    如果先飞模拟器两个月以上,最佳油机机型-小金星或者大金星。

网友:
最好找个老师带带!!!!!!!

网友A:
模拟器哪里有?俺也是初学的
翼龙哪有?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模拟器哪里有?俺也是初学的
翼龙哪有?谢谢

到模拟器板块去找模拟器,下载一个搞定。
翼龙啊,,,到几个模型网站去找吧或者找个模型店去问。。

网友:
我有个esky-cp2的3d小电直

我有个esky-cp2的3d小电直,1月18从121买的,现在买了450xl,故想转买,原价1199,现在考虑700-800出,如果想要的给我站内短信.

网友:
初学者总想一步到位,其实不可能。先买练习机,等你炸出经验来了,就知道自己适合飞什么机机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意见!

网友:
还是多练模拟器吧,你会发现有很大帮助的

网友:
haha

我玩模拟器两个星期多~~~第一次就非4通练习机上天就做动作~~7级以上大风~~~3个起落打坏三个浆第一次应为地面气流不稳定离地一米的时候突然鸡头点一下!浆坏~~~()木浆  2.3次都是空中熄火~发动机被我下了上了以后杠头的螺丝都没拧紧~~~2次软着路~~浆坏了~~地二次去飞三次起落~~~前两次全部安全着路~最后一次!应为人太多!快要落到人群的时候偏拉的时候迫降鸡头的前起落固定被压断了~~~浆没坏~用的尼龙浆~~动作做了有横滚竟斗
和倒飞通常和倒飞盘旋~~~我还算蛮有天分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了有横滚竟斗和倒飞.通常和倒飞盘旋~~~我还算蛮有天分的吧!~!!

“飞机带着你做的动作”与“你操纵飞机做的动作”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还得练哦。

网友:
先练模拟器,最简单的FMS,十分管用,这个很小,下载快,设定也很简单。
然后选一架电动的练习机上手,现在比较流行的就是翼龙,坛子里的呆宝有卖,价格便宜,而且品质放心。你去搜索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