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2的电调管更换猜想(望大家来讨论,特别是高手来解析原理)

楼主(2006-03-09):
IRF7313   N型管
耐压:30V
电流:6A
导通电阻:29mΩ
这个好似就是lama2里最容易损坏的 电调管吧 。
不知能否像玩蚊车的一样,把这电调管换为其它的呢?叠多几个(蚊车常说的叠fet)

网友:
是啊,我的也坏了!!!!!!!!!!!!!!!

网友:
电调的电压加的过高会不会把它烧坏啊

网友A:
irf7313是极普通的,可以替代的很多,4410,4420,3803等都可以替代,而且后面的这些管子的导通电阻比7313要小得多;
3803只要一只就可以,4410你找得到的话用两三只并联;2sk系列也有可以替代的;
下面是NEC的部分管子参数,这些大多可以在电子市场买到:

(V) VGSS
(V) ID
(DC)
(A) RDS(on)
VGS=10V
MAX.
(ohm) RDS(on)
VGS=4.5V
MAX.
(ohm) RDS(on)
VGS=4V
MAX.
(ohm) QG
TYP.
(nC) PT
TC=25°C
(W)
2SJ302 Single
P-channel -60 20  16  0.100 - 0.24 42 75
2SJ492 20  20  0.100 - 0.185 42 70
2SJ328 20  20  0.060 - 0.110 85 75
2SJ602 20  20  0.073 - 0.107 26 40
2SJ603 20  25  0.048 - 0.075 38 50
2SJ604 20  45  0.030 - 0.043 63 70
2SJ605 20  65  0.020 - 0.031 87 100
2SJ606 20  83  0.015 - 0.023 120 120
2SJ607 20  83  0.011 - 0.016 188 160

Part
Number Configuration VDSS
(V) VGSS
(V) ID(DC)
(A) RDS(on)
VGS=10V
MAX.
(ohm) RDS(on)
VGS=4.5V
MAX.
(ohm) RDS(on)
VGS=4V
MAX.
(ohm) QG
TYP.
(nC) PT
TC=25°C
(W)
2SK3295 Single
N-channel 20 ±20 ±35 0.018 0.027 - 16 35
2SK3296 ±20 ±35 0.012 0.019 - 30 40
2SK3405 ±20 ±48 0.009 0.014 - 34 50
2SK3467 ±20 ±80 0.0060 0.0095 - 55 76
2SK3570 ±20 ±48 0.012 0.022 - 23 29
2SK3571 ±20 ±48 0.009 0.016 - 21 40
2SK3572 ±20 ±80 0.0057 0.0099 - 32 52
2SK3573 ±20 ±83 0.004 0.006 - 68 105
2SK3404 30 ±20 ±40 0.014 0.021 - 25 40
2SK3424 ±20 ±48 0.0115 0.017 - 34 50
2SK3574 ±20 ±48 0.0135 0.024 - 22 29
2SK3575 ±20 ±83 0.0045 0.0064 - 70 105
2SK3430 40 ±20 ±80 0.0073 - 0.015 50 84
2SK3943 ±20 ±82 0.0035 - - 93 104
2SK3431 ±20 ±83 0.0056 - 0.0089 110 100
2SK3432 ±20 ±83 0.0040 - 0.0069 150 100
2SK3811 ±20 ±110 0.0018 - - 260 213

Part
Number Configuration VDSS
(V) VGSS
(V) ID(DC)
(A) RDS(on)
VGS=10V
MAX.
(ohm) RDS(on)
VGS=4.5V
MAX.
(ohm) RDS(on)
VGS=4V
MAX.
(ohm) QG
TYP.
(nC) PT
TC=25°C
(W)
2SK3902 Single
N-channel 60 ±20 ±30 0.021 0.026 - 25 45
2SK3433 ±20 ±40 0.026 - 0.041 30 47
2SK3434 ±20 ±48 0.020 - 0.031 40 56
2SK3901 ±20 ±60 0.013 0.0165 - 40 64
2SK3435 ±20 ±80 0.014 - 0.022 60 84
2SK3900 ±20 ±82 0.0080 0.010 - 65.5 104
2SK3353 ±20 ±82 0.0095 - 0.014 90 95
2SK3355 ±20 ±83 0.0058 - 0.0088 170 100
2SK3354 ±20 ±83 0.0080 - 0.012 106 100
2SK3899 ±20 ±84 0.0053 0.0065 - 96 146
2SK3812 ±20 ±110 0.0028 0.0037 - 250 213
2SK3510 75 ±20 ±83 0.0085 - - 150 125
2SK3511 ±20 ±83 0.0125 - - 100 100

Part
Number Configuration VDSS
(V) VGSS
(V) ID(DC)
(A) RDS(on)
VGS=10V
MAX.
(ohm) RDS(on)
VGS=4.5V
MAX.
(ohm) RDS(on)
VGS=4V
MAX.
(ohm) QG
TYP.
(nC) PT
TC=25°C
(W)
2SK3479 Single
N-channel 100 ±20 ±83 0.011 0.013 - 210 125
2SK3480 ±20 ±50 0.031 0.036 - 74 84
2SK3481 ±20 ±30 0.050 0.058 - 48 56
2SK3109 200 ±30 ±10 0.400 - - 18 50
2SK3111 ±30 ±20 0.180 - - 40 65
2SK3112 ±30 ±25 0.110 - - 60 100
2SK2133 250 ±30 ±16 0.260 - - 25 75
2SK3740 ±30 ±20 0.160 - - 47 100
2SK3294 ±30 ±20 0.160 - - 57 100
2SK3668 400 ±30 ±10 0.55 - - 26 100
2SK3305 500 ±30 ±5 1.5 - - 13 75
2SK3325 ±30 ±10 0.85 - - 22 85
2SK3456 ±30 ±12 0.60 - - 30 100
2SK3322 600 ±30 ±5.5 2.2 - - 15 65
2SK3116 ±30 ±7.5 1.200 - - 26 70
2SK3299 ±30 ±10 0.75 - - 34 75
2SK3713 ±30 ±10 0.83 - - 25 100
2SK3458 800 ±30 ±6.0 2.2 - - 25 100
2SK2479 900 ±30 ±3 7.500 - - 17 70
2SK2481 ±30 ±4.0 4.000 - - 30 70
2SK2484 ±30 ±5 2.800 - - 40 75

楼主:
蚊车用的那种si4562 如何????接脚定义相同否?

网友:
其实就手上的便宜好用的材料最重要。用220封装的3803加上一点连线增加不了多少重量,方便又好用。

网友:
能上个图吗?我想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IRF7313   N型管
耐压:30V
电流:6A
导通电阻:29mΩ
这个好似就是lama2里最容易损坏的 电调管吧 。
不知能否像玩蚊车的一样,把这电调管换为其它的呢?叠多几个(蚊车常说的叠fet)

能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rf7313是极普通的,可以替代的很多,4410,4420,3803等都可以替代,而且后面的这些管子的导通电阻比7313要小得多;
3803只要一只就可以,4410你找得到的话用两三只并联;2sk系列也有可以替代的;
下面是NEC的部 ...

兄弟啊。千万不要误人子弟啊。4410不能直接用代替。7313是双MOS管。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啊。千万不要误人子弟啊。4410不能直接用代替。7313是双MOS管。

4410还是可以替换的,而且用4410多片替换以后,你会发现小lama暴力了很多:)

俺的lama就是这么替换的,嘿嘿

当然要注意管子的接线,直接替换是不可能的拉,要飞线

网友:
楼上能不能说具体一点?谢谢!

网友:
对了。这个才是代用的方法,事实从原贴片出要飞6跟线(或者5根)出来分别分成两组3根接两个(或者以上)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