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高手-新人的F-22问题.

楼主(2006-03-09):
本人刚开始接触模型,新买1:72的F-22,关于细部涂装,由于是手涂,比如弹仓部分,涂里面的电缆会涂到底色,涂底色的时候又会把黑线部分覆盖,请教高手们是如何做的?

网友A:
000号面相笔,低色和电缆线的油漆分开,一个用油性,一个用水性

网友(2006-11-09):
引用 网友A:
000号面相笔,低色和电缆线的油漆分开,一个用油性,一个用水性

还是没明白,能说的再详细点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水性 笔可以擦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