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封精华:加工KT板简单有效的方法

楼主(2006-03-09):
用刀切KT,顺的时候还好,不顺的时候就麻烦,经常由于刀不够锋利造成KT板卷,尤其在开V型槽,不切断的时候就更累了。

我在加工第4架纸飞机的时候,使用了自己设计的“烙铁调温法”,非常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加工出的KT边缘整齐,V型槽非常均衡。

1、首先要准备一个30W电烙铁,流行的外热式的,把你的烙铁头截断,留下一截。当然,你应该另买一根比较好,我就是找出一根已经坏掉的烙铁头,用来烫泡沫不心疼

2、截断后将烙铁头装进烙铁,我用来开V槽,KT板是5mm的,因此我就留了5mm的头

3、准备一个调压器,我用的是可控硅调光器,在电子市场6块钱买的,如果没有,你也可以买一个调光台灯,白炽灯那种,把灯泡换成烙铁即可。调节温度,让电烙铁可以缓慢烫熔KT板(找一些边角料实验啦)。

4、用钢尺压在要开槽的地方旁边一点,我让钢尺距离开槽线3mm左右,然后用烙铁的外热边缘压住钢尺,缓缓的划过,槽就开好了。开好的槽由于热的原因一般不是标准V型,而是略带一点U型。槽非常干净、整齐。

我做纸飞机要开三个槽,这样处理后整架飞机非常干净。槽也很准确。因此,我就继续用这种方法做了舵面,用烙铁烫出了一个3mm左右的U型槽,然后在背面贴上透明胶,接着反复折叠一下舵,把残余的2mm的泡沫折软,甚至折断,这样出来的舵面位置非常准确!注意,先贴透明胶,再折。

楼主:
这是我制作舵合页的示意图。折软后,我在底边又贴了一条透明胶作为加固,这个舵的旋转就非常稳定了。

楼主:
用烙铁的方法特点在于取材容易,需要:
1、烙铁一个,玩模型不可能没有吧
2、调压器一个,买成品,用调光台灯都行,不行自己做一个,差不多7个零件。
3、钢尺

好处是热熔法裁减有点拷边的感觉,边缘不会起毛刺,而且不怕KT板中的杂质(不知道各位的板子质量如何,我买的板子有时候里面不匀,用刀划会挑起一点棉絮状的东西,造成KT板很难看)。用来开V型槽就是刀子没法比较的了,太轻松了。做舵面也非常好,不用手斜切保持一定角度。

严重推广,盼望版主加精。

网友:
是原创的就加精,不是就解除

网友:
好方法,顶了~~~~```````````````````````````````````````````````

网友:
烙铁头锤扁些,控制温度以不焦最好,时常用块干布蹭净头部

楼主:
谢谢版主!潜水这么久,终于为大家做点贡献。

方法我是自己想的,前人是否有过类似做法我就不知道了,呵呵。图通通都是自己用FLASH绘制的。

从我昨天晚上使用效果来看,连续划60cm左右不用擦,划完以后烙铁头上会积一层融合塑料,需要清除。如果温度高,要划快一些,所以我在试验后正式使用时,温度调低,调到需要用力推烙铁才能动的程度,这样就很轻松了,还可以中途停止,换个位子。同时,慢速情况下据我观察,泡沫融化后是液态不是气态,被抹在了U槽的两侧,起到了一定封闭的作用。

网友:
欢迎此类贡献,无须故步自封,呵呵

网友:
好啊,多谢楼主给大家想到这么好的方法

楼主:
这是我用的调压器,从电子市场买的成品6块还是7块一个,外壳太难看,而且插座很烂,于是把电路拆下来,装进漂亮的小盒子里,再买一个万能插座,用A/B胶粘在盒子上,现在很好用!

楼主:
这是烙铁开的水平尾翼V槽效果图,都是白色,打闪光灯不好照啊,看着有点脏,实际效果非常理想。

网友:
好帖。非常实用。

网友:
有可以调温度的电烙铁啊!不用这么麻烦啊!

网友:
这个精加得好!

鼓励及支持原创!

实用的技术,对做KT确实有帮助, 用烙铁烫,还可以烫出个硬边!

网友:
不错,可以试试看看效果,正好有用。

网友:
打击一下LZ:热熔法会不会产生那种毒来着?

楼主:
谈不上打击,cfandd没有认真看帖子,已经讨论过了。

网友:
这法子真不错!顶!

网友:
强烈支持DIY,不然模型就不好玩了 强烈支持DIY,不然模型就不好玩了

网友:
简单,实用,支持!!!

网友:
让我开窍,顶了!

网友:
我是新手,多多学习,真是好贴,支持。

网友:
好帖,加精理所当然。

网友:
hoho,加精了。庆祝楼主一下。

网友:
嗯,不错。。可以试试。。。

网友(2006-05-07):
可以试试。。。!!!!

网友:
呵呵  楼主是实力派的大哥啊

网友:
好呀!顶一下!!!!那就可以不用切割器了!!!!

网友(2006-06-07):
引用 楼主:
这是我用的调压器,从电子市场买的成品6块还是7块一个,外壳太难看,而且插座很烂,于是把电路拆下来,装进漂亮的小盒子里,再买一个万能插座,用A/B胶粘在盒子上,现在很好用!
http://photo.5imx.com/up/ ...

请教楼主调光器怎么接线,我有一个但不会接呀,最好上个图看看

网友(2006-10-27):
顶!!好铁就要顶!!!学习了!

网友:
额。。。不错是不错
可是想问一下,烫过的地方会不会像泡沫块一样被烫的地方是硬的???

网友A(2007-08-14):
不错,我也一直在用这个方法

网友B(2008-03-07):
不错,可以试试看

网友C(2012-12-17):
方法真好,顶

网友D:
很好的创意。支持楼主

网友E:
很不错 好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