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终于知道了什么是射浆

楼主(2006-03-09):
下午出去飞,飞到第二块电的5分钟左右突然尾巴开始慢速的左右振荡,我觉得奇怪,以前从没有过这种现象,慢慢的来回转了一圈,开始对尾想观察一下,这时惊险的一幕发生了,只见一个黑影呼啸着从头顶越过,飞机在只有一片尾浆的情况下居然还能保持住稳定让我慢慢降下来,想来有点后怕,要是再低一点。。。。。。

网友A:
高人高人高人高人

网友B:
有惊无险!....! 安全第一 ! 要是真伤了! 那就要索赔了

网友C:
桨夹都没了啊?
\

网友D:
危险啊,唉,是质量问题吗?

网友E:
螺丝没打紧???

网友F:
要用黑色的高强度内六角螺丝,并且要打R48胶水(难拆!)这样才可以,这个设计好象容易出问题,我已经看到几个人射了
旧设计容易出现虚位和摆动,但比较耐用。

网友G: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网友H:
攻击型小电直
看来还是要做一下必要的防护措施!

网友I:
也怪他自己 上次打了尾桨没检查 害我也帮忙找了1个小时

网友J:
胶少了容易射桨,胶多了再想拆卸就~~~

网友K:
楼主是没上胶还是断螺丝?
银色和蓝色尾桨夹我各射了一只,都是螺丝断掉,现在换回塑料版,用起来反而更安心,锁定效果也不会有大差别~~~

网友L:
哈哈
哥今天累坏了吧

网友M:
亚拓金属件
是否亚拓升级件,以前有贴已经揭发过这问题,你们没看过吗?亚拓准备改用较粗的缧钉.

网友N:
我提过两三次了,居然没人顶,也不互相提醒,很快贴就沉了。中国人安全意识、人权、国际影响等方面造成没人重视这些问题,在国外论坛就很重视

网友O:
我也碰到过啊,吓人啊
我也碰到过啊,吓人啊

网友P:
真是有点悬啊!

网友Q:
看来以后机身上得贴个警告:浆未停止,请勿靠近!

网友E:
楼主..到底是螺丝没上紧呢,还是螺丝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