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模型新手,请问电调是啥?

楼主(2006-03-09):
电调是不是就是接收装置啊!我一直纳闷!
电调的电压过高会不会把它烧坏啊

网友:
不是的,电调是控制电机的转速用的

!!!!!!!!!!!!!!!!!!!!!!!!!!!!!!!!!!凑字节!哈哈

楼主:
哦   恍然大悟    那么接收装置又叫什么?

楼主:
电调是不是和接收装置都在一快电路板上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调是不是和接收装置都在一快电路板上的

不是的,完全是两个部件。接收装置叫“接收机”,它控制各个舵机和油门。“电调”则接在接收机的油门通道上,控制电动机的转速。
电调分为有刷电调和无刷电调,分别控制有刷电机和无刷电机。

网友(2006-06-24):
引用 网友A:

不是的,完全是两个部件。接收装置叫“接收机”,它控制各个舵机和油门。“电调”则接在接收机的油门通道上,控制电动机的转速。
电调分为有刷电调和无刷电调,分别控制有刷电机和无刷电机。

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