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量问题

楼主(2006-03-09):
我没电量显示器怎样测 我的接收机有没电

网友A:
测量法:把电池接到飞机上,打开接收机电源开关,把付翼摇杆摇向一边保持,这时量电池电压不得低于4.8伏。
估计法:一般飞机的耗电电流约300--500毫安。咱的充电电池大多为1300---2000mA/小时,充足电可飞4--6小时。
一组电池要同规格同型号同容量同新旧同充同放,不可胡乱混用!

网友B:
最好弄一只,也不贵!有了心里就有底了!!

网友C:
把电池接到飞机上,打开接收机电源开关,把付翼摇杆摇向一边保持,这时量电池电压不得低于4.8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