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太麻烦,用电瓶来飞!

楼主(2006-03-09):
充电太麻烦,用电瓶来飞!佳宝的机身,先豪的机头罩,易斯凯的混控,自制的不銹钢尾管,拼凑摸型哦!

有飞行录像,可没空间,只好上张照片了.

网友A:
用电瓶来飞!
多大的电瓶?多重?

网友:
呵呵!正合吾意,其实这样用大点的电直给新手练手最好。把机机搞结实点可以大大降低训练损耗啊!同时也可以增加稳定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电瓶来飞!
多大的电瓶?多重?

你看不见照片?别想把电瓶装在电直上,电瓶在地上,用电线接在飞机上。

网友:
太强了!我对楼主的敬仰有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
以前我也想过用电池的充电器直接飞,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充电器的电流太小,不行。要用电瓶。但后果自负哦,这样飞,有烧混控的危险!!!!

网友:
为什么会烧混控?

楼主:
小电直的原装电池只是8。4V,最多耐得住11。1V几分钟,这电瓶是12V的呀!而且可以飞半小时不落地的。飞五六分钟,混控、主尾电机就非常烫手了!我是有一只备用混控、一堆备用尾电机才这么干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看不见照片?别想把电瓶装在电直上,电瓶在地上,用电线接在飞机上。 [/quot
校园网,太慢,看见一红X

网友:
呵呵,我就干过,不过不是用电瓶,因为还得充电。我是用电脑电源输出的12v作动力,
电流足够,即插即用,哈哈,更省事!

楼主:
楼上的更牛!不怕烧接收和混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电直的原装电池只是8。4V,最多耐得住11。1V几分钟,这电瓶是12V的呀!而且可以飞半小时不落地的。飞五六分钟,混控、主尾电机就非常烫手了!我是有一只备用混控、一堆备用尾电机才这么干的。

到电池店看看,大点的店子里可能会有9伏的电瓶卖(非标)。我们这边就有。

网友:
这个混控是否就是ESKY的四合一?

楼主:
是的.E-SKY4合一

网友:
就是啊,找9v的电瓶啊。

网友(2006-04-26):
是8伏的吧一格2伏。

网友:
电瓶12V的是多少钱呀

网友:
太爽了啊,注意设备的状态啊,电瓶毕竟是猛了点!!

网友B:
回复 网友C:
不错不错,值得借鉴,这样没有了电压低的危险,不过持续高更是危险

网友D(2006-09-02):
真有高人!又学到一招了

网友E:
我用的12V的开关电源飞的36#,动力绝对足(我的是碳刷版的)
就是不会飞,只能青蛙跳,郁闷啊....
PS:请问一下什么电直适合我们这种绝对菜鸟,又没有人教的初学者啊?不想飞什么3D,只要能平稳的飞航线就好,36#太难飞了

网友F:
电瓶可以串4个整流二极管,这样可以有2.8伏的压降,就不会烧混控了

网友G:
没有比较,还不如练模拟器,混空和尾电机更麻烦,尾电机用久了,要移位,混空包准烧。没有必要,一次5分种,飞过检讨检讨什么地方改怎么飞,那里需要调整,这样飞,完全是为了过瘾,没有必要。

网友:
尾管是不是5mm的,用什么材料呀,我也想换。